单片机及电源是5V,现在要外接一个3V的设备,怎么处理?

楼主(2013-11-28):
这个怎么处理?
电源用电阻分压?
引脚部分又怎么处理?

网友A:
电源5V串3~4只1N4007二极管给外设供电
引脚一般是兼容的,上电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5V串3~4只1N4007二极管给外设供电
引脚一般是兼容的,上电试下.

不会挂了吧

网友B:
搞个几毛的LDO 有难度吗?
通讯口做电平转换
以上是王道

网友A:
挂掉倒不至于,才几V, 不能正常工作有可能.
你最好具体一点,才好确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几毛的LDO 有难度吗?
通讯口做电平转换
以上是王道

自己做个小东西,身边的材料不多,不想去电子市场跑一趟了,身边有二极管,电阻之类的东东,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掉倒不至于,才几V, 不能正常工作有可能.
你最好具体一点,才好确诊.

具体点就是我买了个STC12 5V的单片机,想要去访问W25X16AVSIG 的存储芯片,芯片上的电气要求如下

网友C:
我是来看大神的回复 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就是我买了个STC12 5V的单片机,想要去访问W25X16AVSIG 的存储芯片,芯片上的电气要求如下
...

简单可靠办法,你STC12单片机用3.6V供电,W2516直接挂

其实5V供电单片机I/O口高电平是低于Vcc的,一般也就3点几伏.

网友D:
  STC ~~~也有 3.3V 板本的~~~

STC89C52 的说明书上有提到 不同电压的IO接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可靠办法,你STC12单片机用3.6V供电,W2516直接挂

T叔啊,咱不改电压,好不?牵一发动全身,w25x好了,我别的器件不行了
现在的基本方案是从别的地方抠一个3.0V的LDO稳压,然后引脚直接接,应该死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啊,咱不改电压,好不?牵一发动全身,w25x好了,我别的器件不行了
现在的基本方案是从别的地方抠一个 ...

1. 去淘宝买几个5V to 3V 的
2. 找供应商申请样品,弄3,5个没问题. 诀窍是用单位名义, 封个开发工程师头衔, 咨询1K的增票价,交货周期,有这几条,前台鱼儿mm就上钩了,哈哈,葵花宝典不得外传,后果自负.
3. 俺送你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去淘宝买几个5V to 3V 的
2. 找供应商申请样品,弄3,5个没问题. 诀窍是用单位名义, 封个开发工程师头衔 ...

t叔啊,你到底是干啥的,要啥有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啊,你到底是干啥的,要啥有啥啊

退休穷电工,要银子木油,要点器件,多年积累,还有点.这点小东西,还是快递费贵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休穷电工,要银子木油,要点器件,多年积累,还有点.这点小东西,还是快递费贵些,哈哈 ...

其它的不敢要,我要你脑袋里储存的经验: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的不敢要,我要你脑袋里储存的经验

想拔俺内存条?!晕,等俺老得鼠标也划不时,自会散功. 哈哈, 现在还得靠它挣点银子养家糊口呢.(退休金才2K多点, 青菜要4,5元一斤,不干木法活哦.)

网友E:
你有稳压管吗?
有TL431吗?
有3.3V稳压芯片吗?
有三极管吗?
如何有这些中的一种,哈哈,那恭喜你就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稳压管吗?
有TL431吗?
有3.3V稳压芯片吗?

我有3.3V的稳压芯片,从别的板子上抠来的:D
然后呢,怎么做?Vdd可以提供了,单片机到存储器引脚之间的电平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3.3V的稳压芯片,从别的板子上抠来的
然后呢,怎么做?Vdd可以提供了,单片机到存储器引脚之间的电 ...

存储器与单片机通信 使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单片机还是5V供电,存储器还是3.3V供电,这就解决了。思想同232芯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