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高手指导此过流保护电路,谢谢

楼主(2013-11-28):
测试条件:输入电压20V,负载30Ω

电路加电流只能到270ma,输出未能关断?

结果:        10v, i =240ma

                 Q1:e为9.7V    b为 9.1V   c为 5.2v

                 Q3;s为 9.1V   d为 7.6V   g为 5.2v

               20v, i= 270ma

                Q1:  e为 20V    b为 19.4V   c为 16V

                Q3;  s为 19.4V  d为 7.9V   g为 16V

网友A:
这是恒流源电路,三级管工作在动态开关状态,恒流电流=0.6/2.2=0.27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恒流源电路,三级管工作在动态开关状态,恒流电流=0.6/2.2=0.27A,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没太看懂Q3的作用~~~谢谢: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没太看懂Q3的作用~~~谢谢

刚开始Vgs负压,pmos打开,电流流过,当电流增大到270ma是2.2欧电阻上电压到达0.6V,三极管打开,Vgs=0,pmos关闭;电流又为0,2.2欧电阻上电压又为0,三极管关断,pmos开通,然后周而复始,开通关断,宏观上就表现为电流为恒定值,这就是恒流源,用个可变电阻负载,逐渐减少电阻,会看见电流到达0.27A后不变,输出电压逐渐降低,mos管上压降增大,发热变大,所以mos管会加额外的散热器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在电流大于0.27A时,使Q1工作在完全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