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不知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11-28):
以前工作忙,没怎么上过电子论坛,刚刚在这儿趴了几天,很高兴看到很多精辟的帖子或回复,只是有一点觉得别扭,那就是很多电路图有待提高,不是指电路设计,是指美观、可读性。
通常,我们会根据信号从左向右的流向、电源上高下低来布置元件;原理图不是layout,不需要把器件挤在一起或“聪明地”缩短连线长度;一些功能电路有大致约定的器件相对位置;相同节点尽量用连线或总线连上,除非很影响整洁,不要让别人到处去找相同的网络标号。
一个可读性好的原理图第一眼就会给人以信任感,作为饭碗,我想电子工程师们更应该有个良好的习惯,把电路图画规范。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不知各位怎么看?

网友A:
这想法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必须对整个电路图有个大致的印象,才能漂亮的画出原理图来。。。;P

网友B:
不光是个人想法,而是必须应该的

网友C:
说的很对,画得好的原理图,不只是别人看起来方便, 对自己的原理错误检查也很有帮忙,硬件工程师经常范的一些低级错误,就是来源来自己的图纸不规范, 难以检查出来。
如果图纸相当清晰,规范,那细节的错误也很难藏身。

网友D:
好的原理图不是画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原理图不是画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和设计什么、怎么设计无关,是个习惯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网友E:
有的人就不行。比如某电视机图就右向左画。

网友F:
深有感触,现在常见的电路图,不管复杂不复杂,都画成许多片段,然后东一个西一个的分布,看起来好费劲!

网友G:
同感!我的老师考学生就是这样的,说“这个图太乱,整理一下。” 然后根据学生重新画的图,就知道学生哪儿理解、那儿没理解、哪儿是应付的了。

提高电路图的可读性,也是尊重为你解答问题的人。有些图,特别是仿真的截图,直接端上来,像迷宫似的,想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要整理一下,多烦呀!

网友H:
无规矩不成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