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50HZ方波转换成150HZ正弦波,我用带通搭的,结果波形……

楼主(2013-11-28):
老师要求用单片机产生50HZ的方波,然后用运放转化成150HZ正弦波。根据傅立叶级数,我取3次谐波应该就能得到150HZ正弦波的。可是用带通电路出来的波形有问题,像是有50HZ正弦波的干扰,求大神分析解决

网友A:
难道你的带通滤波器能把基波完全滤除?

网友A:
方波所含的基波和3次谐波的幅度分别是多少?你的带通滤波器能将基波衰减多少?输出中基波和3次谐波的幅度又分别是多少?

网友B:
只能用高Q值得带通滤波器

网友C:
多虑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