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参考电压不稳定,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8):
上图是我参考一款开关电源做的一个电路.想让VDD输出3.75V,VCC输出2.5V.
现在小负载(带一块2.5V供电的单片机和一个1mA的LED)VDD输出5.5V,大负载(50mA的一个直流电机)VDD输出3.2V-3.7V(多块板子都不一样的).
测431的R端,发现小负载情况下电压为2.6V左右,大负载情况下2.2V-2.4V(与VDD输出电压同比)
现用的是长电的CJ431  SOT-23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电路能否满足我上面说的要求?可以的话需要怎么改动一下呢?
不知道跟变压器有没有关系的,变压器是按照9V输出做的?

楼主:
应该说是TL431参考电压没到2.5V,随负载变化跟着变化.
VDD给电机供电,VCC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楼主,你这图纸都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看不到那个限流电阻, 估计是TL431的运行电流不够,建议是光耦上并联1K电阻。

@cnhjb_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图纸都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看不到那个限流电阻, 估计是TL431的运行电流不够,建议是光耦上并联 ...

你好,开关电源输出这边全在了,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R5是不是到431阴极限流用的吗?同时点亮817的LED?

网友B:
我觉着适当减小R5的阻值有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A:
哦,是要点要图片才完整的看到, R5就是那限流 电阻,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尝试减少那电阻

网友C:
在光耦的发射边并一个1K --240欧的电阻,105的改成104,主频极点压得太低,影响负载变动率,

网友D:
c5,r3,r4这用法没见过,不过这样算:假如正常工作,VDD=2.5+1.1+0.33=3.9V,按最低1ma的工作电流算,所以这样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光耦的发射边并一个1K的电阻,105的改成104,主频极点压得太低,影响负载变动率, ...

你好,回公司试一下。
能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理吗?电路中C5是干什么用的?我把C5拿掉好象也没什么影响。
另外测量R5端电压为2.2V-2.5V,给431阴极电流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5,r3,r4这用法没见过,不过这样算:假如正常工作,VDD=2.5+1.1+0.33=3.9V,按最低1ma的工作电流算,所以 ...

你好,VDD的电压不是这样算的吧。
VDD=2.5V*(1+R3/R4)=3.75V,理想状态吧
431阴极过超过1mA的触发电流,数据手册这样说的。具体搞不清楚,望祥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回公司试一下。
能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理吗?电路中C5是干什么用的?我把C5拿掉好象也没什么影响。
...

起抗干扰,稳定用,环路增一的限制带宽作用,压得太低,会影响动态响应。

网友E:
贴个PCB出来分析分析
和布线有很大关系
整流输出加个电感试试

网友F:
就是,光耦发射端需要并联一个电阻,让431一直有最小电流流过。
否则,431容易不稳定,一会导通,一会截止。

网友G:
其它可以不变,R5应取75-100欧。这里光耦的LED压降指标就显得很重要了!水货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H:
在光耦的发射边并一个1K的电阻,在817没导通时给431提供偏置电流,保证431能正常工作;C5电容太大,调整电路反应过慢,不利于输出电压调整,往往造成电压过调节,使电压不稳定,建议改小一些,究竟该成多少,根据整个电路调节,保证输出电压纹波满足要求又要保证输出能适应负载快速变化。C5不用,输出纹波就非常大,不利于EMI

网友I:
为什么不在稳压后加入TL431?

网友I:
这种稳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J:
TL431类似于三极管,也需要偏置,R3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电流,而你却用C5隔断了,你把C5去掉试试。无线电协会的技术论坛里面有个关于TL431的帖子,解释的很详细,建议你看看。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输出电压太低,431的阴阳极电压为2.5--36V,在输出电压3.75V时,扣掉发光边的1.2V,只有2.55V,此时限流电阻产生的电压,可能2.5V也没有,因此,你把输出电压调大点,即把R3调到2.4K时,试下,能否正常输出5.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光耦的发射边并一个1K的电阻,在817没导通时给431提供偏置电流,保证431能正常工作;C5电容太大,调整电 ...

你好,按照你说的已经试过.光藕发射端并联电阻,确实输出电压会升高,并联的电阻越小VDD输出会越大.改小C5的电容也会提高一点,不太明显.只是这样还没解决根本问题,VDD稳不下来,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
如果我想在一定的负载变动范围内让VDD稳定输出3.75V,应该考虑哪些方面?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这个电路是参考9V输出的电源改的,改了R3,R4,R5的值.没改变压器.原先在9V,5W负载内可以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光耦发射端需要并联一个电阻,让431一直有最小电流流过。
否则,431容易不稳定,一会导通,一会截止 ...

你好,见上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见上楼!

原来设计输出9V,现在是3.75V,变压器最好改一下。
否则光耦输出侧的,用于芯片反馈和控制逻辑供电的绕组输出电压太低,开关电源工作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设计输出9V,现在是3.75V,变压器最好改一下。
否则光耦输出侧的,用于芯片反馈和控制逻辑供电的绕组 ...

你是说要改变压器的反馈饶组吗?该怎么改呢?
变压器我是抄的,原样叫厂家做的,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F:
当然了,反馈绕组的输出电压要符合要求,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原来9V,要变成4V,又要保证反馈绕组输出电压不变,则9V绕组的匝数要减少,大约是原来的4/9。

楼主:
变压器批量都做好了,我自己绕几个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说的已经试过.光藕发射端并联电阻,确实输出电压会升高,并联的电阻越小VDD输出会越大.改小C5的 ...

写错了,不是在光藕发射端并联电阻,而是在光藕发光端(既发光二极管)并联电阻

网友K:
不知道这个电路   上述的   是否一定稳定    需要好好尝试尝试

网友L:
这么大的范围,不改变压器是不行的。设计是反馈同时给pwm芯片供电,这个电压下降这么多不行吧。应该改输出绕组的匝输。载着,电压取样点应该在滤波电容的后边,如果照图上的顺序排列元件,高频会干扰取样

网友G:
真正原因不是431的问题,而是光耦LED压降指标问题;要达到稳压的条件:输出电压U=2.5V(431最低输出)+LED压降(典型1.2V,同时最佳工作电流取5mA)+限流电阻压降(5mA*R)。由上可见,如果LED压降指标大于1.5V的话,3.75V的输出,光耦本身工作就不正常,怎能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正原因不是431的问题,而是光耦LED压降指标问题;要达到稳压的条件:输出电压U=2.5V(431最低输出)+LED ...

你好!431的稳压条件U=2.5V?指的是431阴阳级电压必须大于2.5V吗 ?
光藕用的是忆光原装的LED压降测试下来为1.1V左右,如果按照你说的,R5<=(3.75-2.5-1.1)/0.005=30欧,即可稳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431的稳压条件U=2.5V?指的是431阴阳级电压必须大于2.5V吗 ?
光藕用的是忆光原装的LED压降测试下来为 ...

如此,R5取20欧左右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此,R5取20欧左右为好。

R5取33欧,试下来,小负载能稳压到3.75V,大负载(200mA)VDD电压降到3.5V左右,R5上再并个33欧的一样,光藕LED两端并接上330欧电阻也一样情况.此时431的R端电压为2.3V左右,K端电压2.1V左右.
还是带载能力不行啊,如楼上几位说的是变压器不匹配的缘故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R5取33欧,试下来,小负载能稳压到3.75V,大负载(200mA)VDD电压降到3.5V左右,R5上再并个33欧的一样,光藕LED ...

变压器参数肯定也得改。如果不想浪费已经做好的变压器,可以将反馈绕组在外面增加匝数(注意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图纸都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看不到那个限流电阻, 估计是TL431的运行电流不够,建议是光耦上并联 ...

网友N:
C5用104再串10K电阻

网友N:
或者说,您是从5V电压改为3.3V的话,就不单单修改tl431的电压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输出电压太低,431的阴阳极电压为2.5--36V,在输出电压3.75V时,扣掉发光边的1.2V,只有2.55 ...

如图这样改,
还是带载不行,电压会降,小负载可以稳定输出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改,
还是带载不行,电压会降,小负载可以稳定输出5V.

可以下一个结论,二种可能,431的电流已到极限,另一种是占空比已到上限,无法调节,用示波器看下,占空比是多少.如前一种,取消限流电阻(10欧),在这里根本不要R5,只为降低环路增一.

网友C:
可以估算下,在最高占空比的状态下,输出电压可以输出最大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下一个结论,二种可能,431的电流已到极限,另一种是占空比已到上限,无法调节,用示波器看下,占空比是多少 ...

刚用示波器测了,10倍衰减,VMAX  24V ,VMIN1.8V  频率100KHZ
不知道占空比怎么看的
开关管参数

网友C:
量开关管的漏极,低电平的宽度,或开关管的栅极的波形,高电平的宽度.

网友C:
也可以看IC脚的电流是否已有2MA了,现在从试验结果看,肯定是环路增一即低频增一不够大,在光耦的电流是包和了,先查开关脉冲的占空比是否包和,(70%MAX),用示波器开关脉冲宽度,或查IC脚的电流是否小于2MA,SINK进控制脚的电流,如不是原边的原因,查次边的发光电流不够,或光耦的CTR不够大,换大一点的CTR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看IC脚的电流是否已有2MA了,现在从试验结果看,肯定是环路增一即低频增一不够大,在光耦的电流是包和了 ...

你好,我量了光藕输出脚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流,空载时为6.6mA左右,带载(200mA,4.83V),这个电流降到6mA,正常吗?我用示波器测试的是MIP0222的S,D的电压,出来的波形很乱,看不出占空比,正常应该什么波形?

网友C:
光耦发光电流多少啊,CTR是多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431控制增一不够大,此时发光电流应很大才对啊。现在控制电流小于或即近2MA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发光电流多少啊,CTR是多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431控制增一不够大,此时发光电流应很大才对啊。现在 ...

R5取100,R6取220,带载(50mA)和不带载时R6上面电压为0.7-1.1V左右,对应的光藕输出级电流6mA-6.6mA左右,MIP0222G级电压5.7V左右较稳定.
ctr应该会超过100%,EL817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IF=5mA时,CTR最小50%

网友C:
要把光耦输出电流控制在2--10M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从以上数据来看,增一太小,

楼主:
谢谢论坛里各位朋友的指点,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说来可笑,只是自己输出电压的测量点选的不对.一直通过2.2欧的小电阻测试输出电压.:L
只要将R5改成33欧就可以在空载和重载的情况下稳压.其他都不用改的.

网友O:
光藕发射端的压降和电流不成线性关系,所以发射端并个电阻稳定一下压降。

网友P:
这样设计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