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D卡读取实验,关于利用RS232将FIFO中数据串行读出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先简单介绍一下内容
我的目的是想把SD卡中的数据读取出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中的和 WINHEX 中的进行对比验证。

SD卡中的数据会先写入一个同步FIFO中,FIFO的深度设置为1024。然后检测FIFO不为空时,启动串口发送模块。每次读取SD卡时,一次性只能读取512B(一个扇区)的数据,然后改变地址继续读下一个512B的数据,我要读取的图片数据共有470KB。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读出来的数据只有开始的1024B是正确的,接着会是一段乱码。如果我把FIFO的深度改为2048,那么只能读对2048B的数据。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有尝试读完512B时延迟一段时间,再继续读,结果还是同样的错误。

楼主:
小弟经过努力已经解决了该问题。

在每次SD卡读出512B字节的数据后,设置1S的延时。

网友A(2014-03-04):
感觉像是代码的问题
如果SD卡读512B就延迟一秒
那SD卡还会有人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代码的问题
如果SD卡读512B就延迟一秒
那SD卡还会有人用吗?

这个代码是有点问题。512B/1+X=0.5KB/S, 这个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