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不太明白指针调用方面的事情,望指教

楼主(2013-11-28):
struct EPWM_REGS {
   union  CMPCTL_REG          CMPCTL;  // Compare control
   union  CMPA_HRPWM_GROUP    CMPA;    // Union of CMPA:CMPAHR
   Uint16                     CMPB;    // Compare B reg
}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struct EPWM_REGS *EPwmRegHandle;
   Uint16 EPwm_CMPA_Direction;
   Uint16 EPwm_CMPB_Direction;
   Uint16 EPwmTimerIntCount;
   Uint16 EPwmMaxCMPA;
   Uint16 EPwmMinCMPA;
   Uint16 EPwmMaxCMPB;
   Uint16 EPwmMinCMPB;
}EPWM_INFO;

EPWM_INFO epwm4_info;
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 *epwm_info)
{

        MotorControl();
        epwm_info->EPwmRegHandle->CMPA.half.CMPA = CmpA;
        epwm_info->EPwmRegHandle->CMPB = CmpB;
   return;
}

主要是这几句话“struct EPWM_REGS”  “volatile struct EPWM_REGS *EPwmRegHandle;”“epwm_info->EPwmRegHandle->CMPA.half.CMPA = CmpA;”像是在struct EPWM_REGS这里定义了“ union  CMPA_HRPWM_GROUP    CMPA;    // Union of CMPA:CMPAHR
   Uint16                     CMPB;    // Compare B reg”就可以用指针调用了?
这个是直流电机的  感觉好难哦!

网友A:
思路还不清晰,试试能不能把问题细化。

网友B:
是结构体和联合体的套用   其实很简单的
你先了解清楚这两个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结构体和联合体的套用   其实很简单的
你先了解清楚这两个的应用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