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如何验证其正确性

楼主(2013-11-28):
AD芯片输出8位的二进制补码或偏移二进制码送入FPGA,那如何去验证其输出的正确性呢?求教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输入正弦波,FPGA采完后还原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输入正弦波,FPGA采完后还原下不就知道了

主要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还原...:L

网友B:
首先是信号发生器给出一个信号,输入到FPGA后,用chipscope抓取数据,在chipscope中有个bus可以看到趋势是否正确

网友C:
其实我也有疑问  输入的是1.5v的模拟信号 怎么看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