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对7924进行扩流,用Multisim仿真出来怎么是这个结果?

楼主(2013-11-28):
求指点啊

网友A:
7924的Ib是几毫安量级的,500K电阻太大了,用1K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924的Ib是几毫安量级的,500K电阻太大了,用1K还差不多

1K也还是太大了。
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先设计7924的电流上限,比如选100mA,那么R1=Vbe/100mA=0.7V/100mA=7 oh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K也还是太大了。
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先设计7924的电流上限,比如选100mA,那么R1=Vbe/100mA=0.7V/100mA= ...

有三极管扩流,7924的电流不会有太大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也还是太大了。
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先设计7924的电流上限,比如选100mA,那么R1=Vbe/100mA=0.7V/100mA= ...

改成10欧的电阻,仿真实现功能了,这种方法7924上不用加散热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10欧的电阻,仿真实现功能了,这种方法7924上不用加散热片了?

不要用10欧,如果1k不行,改成900,800。。。尽量让电流通过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10欧的电阻,仿真实现功能了,这种方法7924上不用加散热片了?

用不用散热片,自己计算。
如果是100mA,压降10V,那么功耗是100mA×10V=1W,稍微有点热,如果PCB设计得好,可以不加散热片。如果是20mA,压降是0.2W,完全不用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三极管扩流,7924的电流不会有太大变动

7924的电流变动范围,取决于R1的取值。
如果R1取1ohm,你认为7924的电流变动范围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924的电流变动范围,取决于R1的取值。
如果R1取1ohm,你认为7924的电流变动范围大不大? ...

应该设计多大的电流变化范围,取决于负载会有多大变化,如果用三极管扩流,7924的负载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相对与7924本身几毫安的耗电,基极电流变化很小。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设计多大的电流变化范围,取决于负载会有多大变化,如果用三极管扩流,7924的负载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 ...

对,也取决于负责电流变化范围,也取决于三极管和7924之间的电流分配。
有时扩流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比如只要求1.2A的输出电流,那一定要让1.2A电流全流过三极管吗?
我也可以让0.2A流过7924,1A流过三极管,这样发热量能分散些。7924本身也是功率器件,也是可以承受功率的。
没有人规定1.2A电流必须全流过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也取决于负责电流变化范围,也取决于三极管和7924之间的电流分配。
有时扩流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比如 ...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反馈控制在7924里面,如果能保持7924的温度稳定,对减小温漂有帮助。

网友C:
居然用500K的电阻......

楼主(2014-03-18):
引用 网友B:
对,也取决于负责电流变化范围,也取决于三极管和7924之间的电流分配。
有时扩流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比如 ...

这个确定电流分配后,该这么计算R1的阻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定电流分配后,该这么计算R1的阻值呢?

假设留过U1的电流为I1,则R1约等于0.7V/I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定电流分配后,该这么计算R1的阻值呢?

3楼已经提过了。你自己不认真看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定电流分配后,该这么计算R1的阻值呢?

3楼已经提到过了。你自己不认真看

网友D:
要想得到大的电流不如用线性开关稳压芯片。

网友E(2016-09-19):
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