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我编译为什么不能通过呢?

楼主(2013-11-28):
我打开的是Graphics下面的一个叫GMAP USB Demo PIC24.mcp的工程,我用的ide是mplab v8.9,编译用的是C30然后芯片也选了pic24fj256da210,我是根据开发板上的使用说明按照步骤来的啊,但是MAKE的时候就提示:pic30-coff-cc1.exe: error: Invalid -mcpu option.  CPU 24FJ256DA210 not recognized.
请问各位这怎么改??是因为我没在hardware.h里面设置吗?

楼主:
没人吗,新手求助。。。

网友A:
这不是在那写这个东西了?

24FJ256DA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在那写这个东西了?

24FJ256DA210

没有,我完全是将C:\microchip_solutions_v2013-06-15\Graphics\Multi-App下的一个示例程序GMAP USB Demo PIC24.mcw下载到pic24FJ256DA210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