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28):
stm8的中断。我现在用的tim2的溢出中断和PB的按键中断。但是我想把tim2 的溢出中断设为不会被按键中断打断就不好弄了,。
tim2设成最高级别3,而按键中断也设成3(因为ITC_SR1寄存器 只有在3级别时才可以设置触发模式)。现在变成同时发生模式,那么按键中断级别又比定时器中断级别高了。

求解决方法:怎样把tim2中断级别设成高于按键中断。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网友B:
因为ITC_SR1寄存器 只有在3级别时才可以设置触发模式
在哪看到的的这句话,参考手册中没有找到呀?
一个按键外中断只能设置成最高优先级?!
我认为这二种可以在0--3之间可以随意设置其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看到的的这句话,参考手册中没有找到呀?
一个按键外中断只能设置成最高优先级?!
我认为这二种可以在 ...

在参考手册P78。 我截图里面第二行说了I1和I0都为1时才可以输入。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啊

网友B:
我确实没有看到,楼主的担忧是对的。
我想在按键处理中断做个简单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处理按键,这样不会同级别TIM2的中断响应吧。
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应用,这是我个人想法。

网友B:
TIM2要求非常及时得到响应可以把按键放到main中扫描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没有看到,楼主的担忧是对的。
我想在按键处理中断做个简单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处理按键,这样不会同 ...

现在中断的应用,处理是没问题了。就是中断的理解现在还有点问题。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按键用到的PB口(如上说的PB口必须软件等级设为3才能控制触发方式)和tim2同是软件等级3,但是PB口的硬件中断等级比tim2高,所以tim2从寄存器上好像是没法设置中断等级比PB口高了,只能像楼上说的,做些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