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自定义USB Hid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28):
电脑可以识别自定义的Hid设备,可是给设备发数据时候总是卡死在写函数,writefile。部分代码如下
UINT WriteReportThread(LPVOID pParam)//写线程
{
        while(1)
        {
                ResetEvent(WriteOverlapped.hEvent);
                WaitForSingleObject(WriteOverlapped.hEvent, INFINITE);
                DataSending = false;
        }

        return 0;
}

BOOL CUSBDlg::SendData()//发送数据
{
        BOOL Result;
        UINT LastError;
        UINT i;
        CString Str,str_send;
        DWORD Length = 0;

        if(MyDevFind==FALSE)
        {
        AddToInfoOut(_T("设备未找到"));
                return FALSE;
        }

        if(hWriteHandle==INVALID_HANDLE_VALUE)
        {
                AddToInfoOut(_T("无效的写报告句柄,可能是打开设备时失败"));
                return FALSE;
        }

        if(DataSending==TRUE)
        {
                AddToInfoOut(_T("数据正在发送中,暂时不能发送"));
                return FALSE;
        }

        memset(WriteReportBuffer, 0, 512);
        WriteReportBuffer[0]=0x00;

        CString str_id=itos(WriteReportBuffer[0],16).Right(2);
        GetDlgItem(IDC_EDIT_REPORTID)->SetWindowText(str_id);

        GetDlgItemText(IDC_ESend, str_send);
        UINT count=str_send.GetLength();
    for(i=1; i<1+count; i++)
    {
      WriteReportBuffer[i]=(UCHAR)str_send.GetAt(i-1);
    }
    WriteReportBuffer[1] = 0x40;
        WriteReportBuffer[2] = 0xa2;
        WriteReportBuffer[3] = 0x02;

        AddToInfoOut(_T("发送信息:1字节报告ID+8字节实际数据"));
        Str=_T("");
        for(i=0; i<Capabilities.OutputReportByteLength; i++)
        {
                Str+=itos(WriteReportBuffer[i],16).Right(2)+_T(" ");
        }
        AddToInfoOut(Str, FALSE);

        str_send.Insert(0, _T("发送信息"));
        GetDlgItem(IDC_REC_STR)->SetWindowText(str_send);
        UpdateWindow();

         DataSending=TRUE;

        Result=WriteFile(hWriteHandle,
                                 &WriteReportBuffer,
                                         Capabilities.OutputReportByteLength,
                                         &Length,
                                        (LPOVERLAPPED)&WriteOverlapped);

if(Result==FALSE)
        {
                LastError=GetLastError();
                if((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LastError==ERROR_SUCCESS))
                {
                        WaitForSingleObject(WriteOverlapped.hEvent, INFINITE);
                        DataSending = false;
                        return TRUE;
                }
                else
                {
                        DataSending=FALSE;
                        AddToInfoOut(_T("错误代码:")+itos(LastError));
                        if(LastError==1)
                        {
                                AddToInfoOut(_T("该设备不支持WriteFile函数。"), FALSE);
                        }
                        return FALSE;
                }
        }

        AddToInfoOut(_T("数据发送成功!"));
        DataSending = FALSE;
        return TRUE;

}

网友A:
写之前的配置信息呢?

网友A:
数据包是多大的?64字节的长度的话一包数据应该发送65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必须为0,这是我调用的
BOOL ret;
ret = WriteFile(hWriteHandle,writeBuf,65,NULL,&WriteOverlap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