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弱弱的问下 不同型号之间代码要怎么移植

楼主(2013-11-28):
是否只需要针对不同型号 的芯片初始化的时候进行不同的定义,其他是通用的。。。。
比如不同型号IO口的地址不同?
还是这就是一个菜问题?

网友A:
将端口重新设置一下   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B:
不同型号, 如果是同一系列, 基本不用改.
如果不同系列, 启动文件, 库都会要替换, 那么还有不少定义在系列之间有区别, 还是要留意的.

楼主:
谢谢 回答 。。。。。还在入门。。。

网友C:
同一系列,不用做任何改动,因为外设装置和I/O口的对应关系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