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7812发热严重

楼主(2013-11-28):
LM7812接24V输入,输出12V,发热特别严重,而且时间长了之后,输出就不是特别稳定了,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流过7812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A:
7812输入输出端的压降有12V,流多电流大的话功耗就大了.尽可能降低流过7812的电流或者输入输出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过7812的电流是多大?

0.29A

网友A:
差不多都3.5W的功耗,肯定热了。想听听高手的看法,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2输入输出端的压降有12V,流多电流大的话功耗就大了.尽可能降低流过7812的电流或者输入输出的电压差 ...

在输入端加一个大功率的电阻降压可取吗

网友B:
(24-12)V*0.29A=3.48W
这么大功率,不管什么封装的7812,都需要额外的散热措施了吧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用法,不过你可以试下

网友A:
这3.5W的功耗,加散热片的话,这成本也是个问题

网友C:
压差太大,且输出0.3A,功耗3.5W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用法,不过你可以试下

我有一个7818的稳压块,想用这个稳压块的输出给7812做输入,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7818或者7812的功率有什么影响,因为7818和7812都是要给其他模块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输入端加一个大功率的电阻降压可取吗

根据电流计算,试一下无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7818的稳压块,想用这个稳压块的输出给7812做输入,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7818或者7812的功率有 ...

只要符合芯片参数就行,无论7818还是7812,都要注意芯片本身的功率耗散。

网友E:
可以用开关电源芯片,降低功耗

网友F:
推荐使用2576

网友F:
使用7812,输入电压太高了,没有这样用的,除非你的电流很小,最好小于80ma

网友G:
压差太大,肯定会这样,加散热,或者先降到15V,再降到12V

网友H:
推荐使用开关型的,LM2575,2576,2596等

网友I:
还是选用开关电源芯片吧,效率高一点。

网友J:
想知道你这个电路的整个应用,比如是什么供电,12V输出供给什么用,整个电路设计考虑功耗吗?成本要求;开关电源功耗少,但输出高频干扰,不过滤波好的话,也不成问题;如果电路板空间允许,可采用串联稳压方式,MOS开关管输出,功耗降低,发热问题解决了,电路稳定。

网友K:
估计是成本有压力,用一堆二极管降压吧!

网友L:
用法不合理。压差大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你这个电路的整个应用,比如是什么供电,12V输出供给什么用,整个电路设计考虑功耗吗?成本要求;开 ...

串联稳压方式是先通过一个稳压块降压,再给7812吗,那前面那个稳压块就会特别烫。MOS开关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M:
12V的压降,对7812来说负担太大了,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一般你可以在前端增加一个电阻,大功率的电路,进行适当的分压降级,这样比较好,要不然会很热,若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V的压降,对7812来说负担太大了,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一般你可以在前端增加一个电阻,大功率的 ...

我的电流是0.3A,要想降到15V左右的话,需要30欧的电阻,那功率就是要1.8W的是吧

网友K:
其实要看要求,如果你后面只是数字电路,那可以随便搞,分担功率什么的都可以,也可以直接用一个DCDC来解决。如果后面有模拟器件那就又不同了,可能还得只能分担功率或者用DCDC+LDO的方式。当然串电阻串二极管什么的都行,总之要看你的实际应用场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是0.3A,要想降到15V左右的话,需要30欧的电阻,那功率就是要1.8W的是吧 ...

30R,0.3A,不就是I2R=0.3*0.3*30=2.7W吗?还要降额,估计得5W,要用水泥电阻了!好像不比7812便宜多少。

网友N:
做DC-DC吧mps系列和泰德,德州仪器都有,成本高点而已。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H:
推荐使用开关型的,LM2575,2576,2596等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法不合理。压差大用开关电源。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使用2576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O:
用开关电路吧,节能些。当然还要看你的具体用途。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 ...

上图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都3.5W的功耗,肯定热了。想听听高手的看法,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 ...

功耗不是这么计算吧,输入侧和输出侧电流不一样,不能直接用压差乘以电流。要对比手册查输出功率与消耗功率的关系。

网友Q:
换个片子试试,找个低压差的,另外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