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问:如何使用最简单的方法让 无感无刷电机 转起来

楼主(2013-11-28):
最近想搞一下无感无刷电机, 网上找了大把的资料,基本上的驱动流程 是 先给一个周期由慢到快的 三路pwm波形(时序按照网上的时序写),等待转起来后 开始 检测 过零点电压。实现换相。
我想问的是 ,我现在 写的程序是开机后 直接 给频率 500hz 到 50hz 的 三路pwm  。  到达50hz后 让他以次频率持续转动,但实际运行过程中 开机上电后 电机 一直再抖, 我用手 拨 有时候 能 够激发 使他开始转动。 但转速很慢。
我现在 只需要 让电机转起来就好,能不用 零点电压检测换向的方式 实现吗?  求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没人写过吗?

网友A:
这个很难,我也在找资料,牛X的人都是花一辈子来研究这个的,不会轻易说出来,来混的牛X的没几个啊 ,晕了

网友B:
直接给高频肯定会失步抖动的
可以从10%的占空比开始开环的VF控制,慢慢提高频率和占空比。
当然这样肯定转不好,建议下载一些paper看看,会有点启发。

网友C:
嗯, 楼上的方案可行的. 起码可以转起来.
如果还不转, 频率的提高速率再放慢

网友D:
0.1Hz~1Hz的频率注入

网友E:
过零检测是必需的,只是需要参数配好,快速检测到过零点才是正事。

楼主:
网上找 了个 mk的 电调程序, 原理基本看懂。  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F(2014-03-13):
小弟我最近也在搞无感无刷,用的是航模电机。驱动用的是三个IR2103,+6个FR024N,过零检测用硬件处理了下,中性点与浮空相比较,然后输入到STM32VET6相关引脚,自动换相用引脚上升沿或下降沿方法。但是几个问题纠结了半个月:1.自动换相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触发,这如何解决 2.进入中断后,电机就容易卡主,但是一直通着电流。大神们能不能解答下小弟的疑惑

网友G:
能不能共享一下MK电调的程序啊

网友G:
在那里找到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