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 開發板root自動登入

楼主(2013-11-28):
請問於開發板上電後,如何自動登入root ??

爬了很多文,但似乎未能解決問題。

請各位幫忙,謝謝!!

网友A:
《那年,一步一步学Qt》系列**由muge0913编写,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blog.csdn.net/muge0913/article/details/7260952

在开发过程当中常常要使用root权限,当然ubuntu中为此添加了sudo。在本文中我们介绍直接切换到root执行命令。

第一步
#sudo passwd root
根据提示修改密码
#su root
这样就直接切换到root

有时我们希望登录系统时自动登录root,则可接着进行下面在设置。
第二步
修改 /etc/gdm/custom.conf 配置文件(该文件默认可能不存在)

[daemon]
TimedLoginEnable=true
AutomaticLoginEnable=true
TimedLogin=root
AutomaticLogin=root
TimedLoginDelay=30

第三步 重启Ubuntu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年,一步一步学Qt》系列**由muge0913编写,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blog.csdn.net/muge0913/article/ ...

您好,
我把問題重新陳述
是這樣的..
目前使用的開發板是i.mx28x
製作了一張SD卡,這張SD裡函小型linux ..
會請教此問題是 如果要開機,就必須接上終端機,並且使用root 登入
現在 是想要 於開發板上電後  就可以自動開機並且自動登入root

网友A:
重新制作文件系统,取消用户登录信息。
参考这个http://blog.1688.com/article/i31758973.html

网友A:
yes, 就是个启动脚本。  \linux\rootfs\etc\init.d\rcS
里面运行了啥,都一目了然,改成你想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