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一个单片机如何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3-11-28):
各位大神,我是一个新人,现在要写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程序,一个电机是匀速的,一个电机是控制一定的角度。两个子程序已经写好,用的是c语言。但是写完运行并下载完之后发现匀速的电机转不起来。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两个电机都达到我的效果。

网友A:
应该怎么做?                      调试.
要重视这个过程. 调试比编码更重要的一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怎么做?                      调试.
要重视这个过程. 调试比编码更重要的一环哦 ...

调不出来额。。只要两个电机一起 就有个不会转起来

网友B:
先下载一个电机的程序,调试好。
然后下载另外一个电机的程序,也调试好。
然后一起调试。
你一不说你用的什么系统,二把程序贴上来,三不清晰地描述情况。别人如果能给你提供有效的帮助,也很难。

网友C:
简单啊,用两个单片机同步一下

网友D:
一步一步总能调出来的啊

网友E:
用多定时器加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上 方法可以

网友G:
如果没搞懂单片机的分时控制原理,再多的定时器也是一样的效果。

+10086

网友H:
单片机可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的,这需要在程序中处理定时器和计数器。

网友I:
步进电机控制你只需要认准一个理,它必须遵循物理课本里的F=Ma,速度不要突跳,否则那一瞬间F就超出电机的能力了。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步进电机,往往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抢资源,速度不容易处理好

网友J:
看看你的直流电源有无带两个电机的能力

网友K(2014-01-07):
MCU控制 100000个步进电机因当无压力

网友L(2017-02-14):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一个电机的程序,调试好。
然后下载另外一个电机的程序,也调试好。
然后一起调试。

我想通过开发板独立按键,一按下去定时器才开始工作?这怎样实现。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或者是我按下去t才开始计数

网友M:
按下健: TR=1; 开始计数。

在计数到达你的要求时间里, 在中断程序里: TR=0; 取消计数,等待下次按健再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