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D7656的串行问题

楼主(2013-11-28):
现在使用AD7656,串行输出,驱动时序正确(使用别的板子验证过),使用我的板子,供电什么的都正确,就是输出有问题,模拟输入接地或悬空,AD数据管脚输出8000,只要模拟输入大于0,数据管脚输出就是7fff,看到帖子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解决方法,哪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板子模拟信号怎么接到ADC的

楼主:
ADC放在模拟板上不在驱动板上,AD输入端是运放 现在把运放去掉了 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放在模拟板上不在驱动板上,AD输入端是运放 现在把运放去掉了 也不行

没有电路很难提出什么建议,如果你确认电路连线都是正确的,看看参考源设对了没有。

楼主:
电路连线应该没什么问题,确认了好几遍,让同事也确认了好几遍,在网上看有以前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连线应该没什么问题,确认了好几遍,让同事也确认了好几遍,在网上看有以前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

外部有参考电压么?如果没有,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内部参考源。

楼主:
使用的外部参考 参考电压正常 把内部参考源禁用了

楼主:
其实这个现象真的很奇怪 能想到的方法基本都试了 明天继续试 要不也不会在这里求助

楼主:
输入端管脚测过了 只要是大于0的值 用示波器直接量数据输出就是7FFF

楼主: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AD7656 内置六个16 位、快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型ADC.
如果硬件上, 主要是输入电压正常,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示例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ples/ADC/AD7656.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