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UART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3-11-28):
UART串口发送数据,这个串口程序编译成功,但用示波器测TX输出,没有输出,请帮帮忙看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33FJ128MC706.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_FOSCSEL( FNOSC_FRC & IESO_OFF );
_FOSC( POSCMD_HS & OSCIOFNC_OFF & FCKSM_CSECMD );
_FWDT( WDTPOST_PS32768 & WDTPRE_PR128 & WINDIS_OFF & FWDTEN_OFF );
_FPOR( FPWRT_PWR128 & LPOL_OFF & HPOL_OFF );

#define FCY 40000000
#define BAUDRATE 9600
#define BRGVAL ((FCY/BAUDRATE)/16)-1
void InitClock();
void InitUART1();
unsigned int i;
/*************************************************************************************************************************************************************/
int main(void)
{
        InitClock();
        InitUART1();

        for(i=0;i<4160;i++)
        {
        Nop();
        }
        U1TXREG=0x05;
        while(1)
        {

        }
}
void InitClock()
{
        PLLFBD = 38;                                                        // M = 40
        CLKDIVbits.PLLPOST =0;                                        // N1 = 2
        CLKDIVbits.PLLPRE=0;                                        // N2 = 2
        OSCTUN =0;
        RCONbits.SWDTEN=0;

// Clock switch to incorporate PLL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1);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Start clock switching
        while(OSCCONbits.COSC!=0b00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while(OSCCONbits.LOCK!=1){};
}

void InitUART1()
{
        U1MODEbits.STSEL=0;                                                   //1 stop bit
    U1MODEbits.PDSEL=0;                                            //no parity,8 data bits
    U1MODEbits.ABAUD=0;                                                  //auto-BAUD disable
    U1MODEbits.BRGH=0;                                                   //low speed mode
        /*U1MODEbits.UEN=0;        */
    U1BRG=BRGVAL;                                                         //BAUD rate setting for 9600

    U1STAbits.UTXISEL0=0;                   //interrupt after one TX character is transmitted
    U1STAbits.UTXISEL1=0;

    IEC0bits.U1TXIE=1;                      //enable UART Tx interrupt

    U1MODEbits.UARTEN=1;                    //enable UART
    U1STAbits.UTXEN=1;                                                //enable UART Tx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__U1T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TXIF=0;                                               //clear Tx interrupt flag
        U1TXREG=0x05;                                                            //transmit one data
}

网友A: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1<<6))); // clear bit 6
        RPINR12bits.FLTA1R = 8; // Select pin-44 (RP8) as input for fault
        #ifdef RTDM
        //Assigning the TX and RX pins to ports RP7 & RP4 to the dsPIC33FJ32MC204

        RPINR18bits.U1RXR = 7;  // Make Pin RP7 U1RX
        RPOR4bits.RP9R = 3;                // Make Pin RP9 U1TX
        #endif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1<<6));          // Set bit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