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在cw10.3中的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11-28):
KL25在cw10.3中的在线调试,可以进中断进行调试吗

网友A:
可以啊,但KL25只支持两个断点。
你只需要在需要设置断点那行语句前,双击添加断点(蓝色小球)。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KL25只支持两个断点。
你只需要在需要设置断点那行语句前,双击添加断点(蓝色小球)。
...

还是进不了中断啊,直接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进不了中断啊,直接跳了

按照二楼的操作,如果程序正确的话肯定能进入中断,建议楼主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二楼的操作,如果程序正确的话肯定能进入中断,建议楼主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 ...

你有调试方法的电子版吗

网友D:
CW可以在中断中设置断点的,我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进不了中断啊,直接跳了

你的蓝色小球 前面是否打钩?
如果打钩了就说明这个断点可用,一旦全速执行到此处将会停住。
注意KL25断点别超过2个否则会导致某些断点的蓝色小球未打钩无法停住。
上图中断点标志蓝色小球被打钩,所以能够停下

上图显示了你设置的断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蓝色小球 前面是否打钩?
如果打钩了就说明这个断点可用,一旦全速执行到此处将会停住。
注意KL25断 ...

谢谢,我已经弄出来了。。。
那要测试串口接收中断,我是先点运行,还是在串口调试工具里先发送字符串呢,看输出结果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弄出来了。。。
那要测试串口接收中断,我是先点运行,还是在串口调试工具里先发送字符串呢 ...

你好,我已经试出来了,十分感谢!

网友A:
看你刚接触飞思卡尔的产品还在摸索过程,所以遇到问题很正常。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再开帖提出讨论。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