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003的迷你bootloader来了!更新swim下载功能~

楼主(2013-11-28):
/*** 2013.12.8 更新 ***/
周六花了一天捣鼓出来了 SWIM接口下载功能~
现在可以用STM8 给 STM8 烧录flash了, 可以无穷地“克隆”下去~
已经上传源码至github,在 Apps / bootDownloader中,可以直接在STM8 Launcher中编译下载~
目前实现的简单功能是:已有hairBoot的ST-Node下载了该应用程序后,可以通过GPIO口模拟SWIM时序,将自己flash里的hairBoot烧录至没有hairBoot的新芯片中,使之能够通过STM8 Launcher串口下载。
源码中已经提供了SWIM操作的底层接口函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此基础上完成全功能的swim接口下载器~
PS:该应用只是随手写的,需要严格按照操作步骤执行才能下载,更改上电或者复位顺序就可能下载失败。。欢迎网友继续完善,提交至github。

开发简记:先通读"STM8 SWIM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debug module", 并用逻辑分析仪抓取ST-LINK的烧写波形。
然后就是用汇编码出关键的GPIO模拟SWIM时序,因为对时序要求比较高,只能一条条指令抠周期(本来想用PWM,不过切换阈值的时候还是要抠周期,索性全用GPIO模拟了);
再用逻辑分析仪查看实际波形,微调汇编指令;最后实际烧录测试,简单修正bug。

下一步计划:STM8 Launcher加入电容式触控库支持~

/*** 2013.12.2 更新 ***/
STM8 Launcher 源码已发布至 https://github.com/Zepan/STM8-Launcher  ,欢迎围观&评星~
新增对intel hex格式的简单支持(今晚随手补充的,只适用于最普通的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框架上继续完善~)
下一步计划:编写基于stm8的简易swim接口下载器

/*** 2013.11.28原帖 ***/
   STM8s103/003系列的片子大家肯定都玩过或听说过,8KB的Flash,1KB的RAM,若干EEPROM,还有UART/SPI/IIC/ADC/WDG/TIM/Beeper等常用外设,TSSOP20封装的只要不到2元,真乃居家旅行,日常DIY的上佳选择!
    不过其唯一的缺点就是STM8S小容量产品系列没有片载IAP(16KB以上flash的才有),所以新片无法直接进行串口IAP烧写固件,这对没有仿真器的朋友造成了困扰。

    如果直接移植的官方bootloader,其大小达到了3KB,且用户程序从第4KB开始,也就是说占用了一半的flash空间,这对于stm8小容量系列芯片太过浪费
    因此我特地编写了精致的0.5K bootloader用于stm8小容量系列芯片的串口下载,除去中断向量表的话,代码部分只有300多字节~
        该bootloader命名为hairBoot(毛发级轻量),代码是开源的,与固件一起已上传至github,顺求路过的童鞋点颗星~也欢迎大家改进~

        hairBoot不是参考官方IAP例程写的,通信协议针对代码尺寸做了优化,所以不兼容官方下载程序,需要自己开发上位机程序进行烧录。在云概念泛滥的时代,我选择了chrome app的形式编写了hairBoot的上位机程序,无论你的电脑是windows还是linux还是mac,只要装了chrome浏览器就能使用STM8 Launcher下载固件到stm8中:victory:~

        大家只要在chrome apps商店搜索STM8 Launcher,或者直接点击这里就能下载使用STM8 Launcher了~

        STM8 Launcher不仅是一个IAP下载工具,既然用到了串口,我也顺便在这基础上做了串口助手的功能:P

       当然上面这些还称不上“云”,仅是一些前端化工作而已。。
       我在一些论坛上经常看到坛友为安装IDE,“和谐”之,再搭建工程结构,引入库函数等费一番功夫,要是安装IDE,搭建工程这些事情能够自动完成就好了。
       所以,我在上面的基础上又集成了STM8S代码编辑编译功能~

       没错,STM8 Launcher自带一个简单的代码编辑器,具有简易的库函数/变量/关键字 补全提示,括号自动闭合,代码折叠等功能,以eclipse代码样式显示~
       然后代码编译功能当然无法用简单的js实现,同时也为了降低对安装IDE的电脑配置要求,我将编译功能放在了我的linux服务器上。在服务器上,我已经配置好了工程结构,引入了STM8S官方库函数V2.0和自编库函数(这个还有待各位同好一起完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编辑好代码,然后按下编译按钮,STM8 Launcher就会将代码发送到云端服务器,由云端服务器编译,如果编译通过就会返回下载使用的镜像,否则返回警告和错误信息。
       当然如果你已经安装了本地IDE,同样也可以使用STM8 Launcher下载程序,只需将code起始地址改为0x8200,也就是从第512字节开始。
        详细的STM8 Launcher使用帮助见这里

      另外,使用过官方库的童鞋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ST的官方库虽然功能完备,但是对于适用小容量系列的轻型应用来说还是挺冗余的(参数多,分支判断多:dizzy:),即使有函数补全提示,但是具体参数意义/使用还是要查手册。所以STM8 Launcher又附带了一个github项目,即自建库函数及应用demo,这个目前还很不完善,只是上传了我以前使用的一些封装而已,也希望大家能一起帮忙完善:)
地址在这里
        最后欢迎大家试用STM8 Launcher(顺便给STM8 Launcher点个五星..),有什么疑问或者bug都可以提交给我~ :)

       有stm8s103/003最小系统板的朋友只需刷入hairBoot,没有的话可以点此留言购买,这是以前项目打样剩下的(本来是作WPAN节点,不过当最小系统板用也很不错:P),还有几十片,我可以统一焊接发放。如果需要的数量多的话,我会根据反馈改版重新打样或者小批量生产。
       PS:求加精~

网友A:
技术贴,赞一个,收藏一下。

网友B:
似乎很强大

网友C:
这个比较给力

网友D:
一直都非常鼓励原创

网友E:
这个很给力。

网友F:
原创作品很不错

网友G:
这个相当给力

网友H:
一直都很欣赏原创作品

网友I:
试一下去,
谢谢分享^_^

网友J:
这个可以有,低价高性能,有优势

网友K:
很牛,不过ST-LINK才几十块,没必要用IAP下载吧

网友L:
这贴比较有分量,赞一个。

网友M:
感谢分享,  刚买了stm8 的电压表,正准备试写一下了,顶一下。

网友N:
zepanwucai真牛,编译器也能自己搞出来,什么时候我能到这个水平

网友O:
很有创意!!!正在使用这个片子

网友P:
远程编译,再返回编译后的固件下载,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P:
编译器下载器统统不用装了 用浏览器做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P:
编译器下载器统统不用装了 用浏览器做开发?

呵呵,我其实只是为了平时diy些小玩意方便点做的~
功能远比不上正式的IDE,而且远程编译代码肯定有人担心代码泄露的问题。

网友Q:
这个需要仔细模仿,谢谢牛人

网友R:
Chrome上能开发出访问串口硬件的应用,这个厉害了

网友S:
赞一个   超小型的   很迷你

网友T:
虽然自己还不懂,但是赞一个。

楼主:
顶顶~ 已更新SWIM接口下载功能~

网友U:
这样没意义了吧。那还不如拿一个芯片做串口转SWIM协议烧写固件得了。。。

网友V:
我也在研究这个,这个需要仔细模仿,谢谢!
STM8S很象HCS08单片机,曾做过MC9S08AC16的BOOT
不过我现在非常好奇的是STM8的中断向量和BOOT程序是在同一个保护区内(UBC),
楼主的BOOT程序是通过跳到0x8200来实现执行用户程序的,那么用户程序该如何定位编译呢?如何保证用户程序的入口函数就在0X8200处,另外
用户程序用到中断向量会是什么样?会不会也和9S08那样,设置UBC后中断向量自动跑到UBC后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也在研究这个,这个需要仔细模仿,谢谢!
STM8S很象HCS08单片机,曾做过MC9S08AC16的BOOT
不过我现在非常 ...

0x8200不是用户程序的入口函数,而是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开头,也就是说把整个用户镜像挪到UBC后面去了~

网友W:
没玩过STM8的业余初学者感到迷茫..

LZ是否建议购买学习,如何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玩过STM8的业余初学者感到迷茫..

LZ是否建议购买学习,如何联系??

我入门学习stm8用的是官方的discovery板子,其实就是个最小系统板加上仿真器。
如果是单片机初学者,入门学习有仿真器会好很多;如果之前已经掌握了一种以上单片机,那么有没有仿真器没多大关系。
我的ST-Node是很适合于实际应用、DIY的,如果你以前有51之类的基础的话,拿ST-Node学习stm8也不错;如果完全没接触过单片机,建议还是购买discovery。
联系我可以站内消息,或者邮箱zepanwucai@gmail.com

网友X:
实在是吊炸天

网友Q:
这么多大大都说给力,我可不能错过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入门学习stm8用的是官方的discovery板子,其实就是个最小系统板加上仿真器。
如果是单片机初学者,入门 ...

个人DIY爱好者.
去年才接触的51.
现在常玩的是经常被人BS的STC..个人感觉还是很好用,只是价格有些小贵(相对于STM8),而且封装普遍体积较大.而且越玩越感觉到51的瓶颈..
看STM这么火也相跟风学点.只是看介绍STM32起点有点高的subb样子,而STM8的资料又好像就不那么多.
最主要的是现在51学得不够深入,(总能碰到新障碍,当然也能学到新东西)所以一直没机会接触STM.....
手上已有STM8/STM32的芯片若干,苦于不知如何下手.

看楼主介绍,很有吸引力,欲购数套,如何联系?最好是实时的.

网友Y(2014-01-04):
mark 的确是很给力

网友Z:
这个可以顶

网友AA:
这个非常好

网友AB(2014-02-07):
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C(2014-03-19):
相当的不错,就是资源我打不开啊!

网友AD(2014-06-11):
不错,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AE(2014-09-13):
楼主好强大,赞一个

网友AF(2015-04-25):
很不错的一个boot,感谢分享。
stm8下位机,有一处地方,个人觉得有点多余,还可继续优化。
                    //verify flash
                    for(i = 0; i < BLOCK_BYTES; i++)
                    {
                        verify -= addr[i];
                    }
                    if(verify == 0)  //写入校验成功
                    {
                        UART1_SendB(BOOT_OK);
                        break;
                    }

只是对ram检验,并不是把芯片的ROM读回来校验,故没什么意义。个人觉得要么就把内部ROM读回来检验一次,要么就干脆不要这代码,直接用后面两名替代则可:
UART1_SendB(BOOT_OK);
                        break;

网友AG:
原创 赞一个!

网友AH(2015-09-07):
楼主,github.com/Zepan/STM8-Launcher 下载的源码为何Chrome中运行出现界面混乱且所有按钮操作无效呢?见附图

网友AI(2015-12-25):
引用 网友AH:
楼主,github.com/Zepan/STM8-Launcher 下载的源码为何Chrome中运行出现界面混乱且所有按钮操作无效呢?见 ...

写了一个可用的,见  etkxx.ticp.net/blog/research/arduino_swim_to_stm8s_2.html
没有权限发链接,请在上方自行加入 https 等

网友AJ:
STM8 Launcher自带一个简单的代码编辑器,具有简易的库函数/变量/关键字 补全提示,括号自动闭合,代码折叠等功能,以eclipse代码样式显示

网友AK(2016-03-23):
在哪里购买?

网友AL(2017-03-19):
关于BootLoader还不是了解很多。

网友AM(2018-02-27):
泽畔大神你好,请问如何编译hairboot的   bootloader文件  我想在你的基础上 加一些功能 然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改成单线串口更新固件,感激不尽~

网友AM:
引用 网友AH:
楼主,github.com/Zepan/STM8-Launcher 下载的源码为何Chrome中运行出现界面混乱且所有按钮操作无效呢?见 ...

下载chrome浏览器的2013-10月份的版本,不要用最新版的

网友AN:
没有修改过bootloader呢

网友AO:
有没有stm32的bootloader呢

网友AP:
能够串口下载了?

网友AQ:
swim下载是什么?

网友AN:
修改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O:
主要是bootloader的代码不好理解

网友AP:
串口下载程序是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AQ:
正常的应该够都是jtag下载

网友AR:
bootloader给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