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DSP板子的连接

楼主(2013-11-2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性较多   642和2812之间的RX接TX是否接对
2812的接收是否正确  建议你先测试通过2812的自发自收
然后在接收数据

楼主:
我自己通过串口调试器,在F2812板子上面能够自发自收,两块板子之间使用串口线连接的。   但是存储的BUFF数组里面都是零,感觉没收到数据似的。还有有其他的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通过串口调试器,在F2812板子上面能够自发自收,两块板子之间使用串口线连接的。   但是存储的BUFF数 ...

看看串口线有没有交叉   确保一边的RX接另一边的TX

楼主:
找到原因了,没想到买的新的串口线居然也有问题。换了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