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16.5使用技巧(连载)之--建立pad、过孔

楼主(2013-11-28):
建立pad、过孔及技巧
建立规则焊盘
Smd焊盘

附图简单讲述一下子,
打开padstack designer,如下图:
在parameters这一项里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单位和精度,由于是smd焊盘,所以drill/slot hole和drill/slot symbol的参数都为0。
进入layers栏底下,如下图:

焊盘有多种形状,可以在regular pad里面选,smd焊盘只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勾选“single layer mode”,只需要设置top、soldermask top和pastemask top三个参数即可。Top是设置实际焊盘的尺寸,pcb板做出来的焊盘大小就是这个尺寸;soldermask top是阻焊层的开窗尺寸,pcb板做出来的没盖油区域就是由这个来决定;pastemask top是smt机贴时用到的钢网的开孔尺寸。
Smd焊盘不需要设置thermal pad和anti pad这两个参数。
通孔焊盘
打开padstack designer,如下图:
我一般不设置drill/slot symbol,焊盘种类多了不方便设置那么多symbol来区分,都等到出gerber时自动生成drill symbol就可以了。
drill/slot hole里面设置的是通孔的内径相关的参数,
circle drill(圆形孔)
oval slot(椭圆形孔)
rectangle slot(方形孔)
plating里面选择是建金属孔(plated)还是非金属孔(non-plated)
剩下的其余选项里面的参数都不用管就行了。
进入layers栏底下,如下图:
由于是通孔焊盘,需要穿过几个板层所以不能勾选single layer mode,regular pad这一栏设置的是通孔外径的大小。
设置好各项参数就行,通孔焊盘由于是焊盘,需要设置soldermask top和bottom的参数,这样做出来的pcb才会开窗,regular pad尺寸比通孔外径大一点即可。
通孔的建立
如下图,基本上和通孔焊盘一样,只是不需要设置soldermask层的参数。

需要说明的一点:不管是通孔还是通孔焊盘,如果生成gerber需要生成负片,就需要把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和anti pad(隔离盘)两项的参数填好,正片就不用管。也就是说正片是通过regular pad连接,负片是通过thermal pad和anti pad连接的。
待续。。。。。。

楼主:
多谢支持,这一篇是基本方法,下一篇跟板厂和SMT结合得比较紧密,会比较有用点

网友A(2014-07-27):
原来drill/slot symbol 可以先不管,在导出文件时可以自动生成。
刚开始学,看了半天书,搞得有点迷糊,都是这个很重要,但都没提到底干嘛用的。

楼主(2014-09-20):
软件升级太快啊,现在改用16.6了,功能强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