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PWM死区

楼主(2013-11-28):
利用EVA的全比较模块1成功输出了两路PWM波;为了给PWM波加入死区,设置死区时,给DBTCONA寄存器赋值,每位都对应设置了,出来的波形一点没变化,想请教大家:死区设置除了DBTCONA寄存器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吗?《手把手教你学2812》这本书已经翻了很多遍,其他资料也看了,始终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也就是一个使能和死区寄存器送值的操作
下面这个资料看了没   如果还是不行
我给你找找代码  你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一个使能和死区寄存器送值的操作
下面这个资料看了没   如果还是不行
我给你找找代码  你参考一下

多谢版主了啊,昨晚想起问题所在了,因为定时器周期寄存器数值太大,即使死区设置到最大,对应示波器的显示肉眼都看不出来死区效果来,改一下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了啊,昨晚想起问题所在了,因为定时器周期寄存器数值太大,即使死区设置到最大,对应示波器的显 ...

解决了就好   记得常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