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计数器Timer_A问题

楼主(2013-11-28):
Timer_A含Timer0_A、Timer1_A,它们都分两部分主计数器和比较捕获模块,为何在430g2553上找不到Timer0_A的比较输出OUT2端口呢?Timer1_A是包含比较输出OUT0、OUT1、OUT2,为何Timer0_A偏偏少OUT2呢,这不科学啊,再说寄存器配置中也有Timer0_A的相应配置啊,如TA0IV_TACCR2/* TA0CCR2_CCIFG */,数据手册上找不到Timer0_A的OUT2. Timer0_A在采用定时器连续计数模式、比较模块选择模式4下,本可以通过相应编程获取4通道不同频率的输出波形,实际只能获得3道,OUT2无从获取啊,不知道哪个个端口出来。

楼主:
430g2553,求指导!

网友A:
手册中有写啊,OUT2是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