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SStartHighRdy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帮帮我啊,写的一个很简单的任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停在这里OSStartHighRdy()就不走了?

网友A:
OSStartHighRdy():这个函数的功能:配置系统软件中断优先级、PSP栈指针清零、OSRunning = TRUE、触发软件中断、使能全局中断 目的:触发软件中断进行一次调度                            这个模块就运行一次而且不返回。
也就是说, 触发软件中断进行调度, 接下来在执行各个任务了.

网友B:
貌似中断向量表不对,OSStartHighRdy应该引发PendSV中断,你的中断向量没指向正确的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