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pass

楼主(2013-11-28):
本人菜鸟,请教各位bypass是什么?要懂原理的话,应该看点啥?

网友A:
旁路,指将信号中特定频率的成分从信号中分离,通常使用LC器件实现,这类器件与频率具有相关性。原理方面,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或者电路原理中的相关章节。

网友B:
就是让信号、或者信号中无用的频率分量不经过负载而直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