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下P3^2按键 不会进入中断

楼主(2013-11-28):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sbit  s2=P3^4;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j=500000;
while(j--);

}
void  main()
{
   s2=0;
   EA=1;
   EX0=1;
   IT0=0;
   a=0xf0;
  while(1)
   {
     P1=a;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if(s2==0)
{
a=0xfe;

//delay();
//a=0xff;
//delay();

}
//EX0=0;

}

网友A:
中断里 那个a变量赋值应该用指针吧, 函数间 的变量用 指针来传递 。

网友B:
多年没碰过51了,请问现在51的int不是16-bit了吗?

网友C:
编译器优化了。楼主把unsigned  char   a改成volatile unsigned char a试试。
另外提醒楼主,局部变量超出范围了。。。

网友D:
电路是怎么样的,另外你这个设置的是低电平触发,看看低电平保持的时间够不够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程序可以进入中断了,只是你的P1端口,经过一次中断后,a一直0xfe不会再变化

网友F:
看见:
unsigned   int  j=500000;
就笑了,uint 16bit会这么大吗?

网友G:
这也能有问题?无非开中断,进入中断,退出中断而已嘛。用汇编还会想个中断保护的。关于变量范围,这种小错误就别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没碰过51了,请问现在51的int不是16-bit了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能有问题?无非开中断,进入中断,退出中断而已嘛。用汇编还会想个中断保护的。关于变量范围,这种小错 ...

刚接触  没办法  以后一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优化了。楼主把unsigned  char   a改成volatile unsigned char a试试。
另外提醒楼主,局部变量超出 ...

我改了   没有按下按键  就跳到了中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unsigned   int  最大6500左右吧

那个  在我调试的时候 随意改动的   而且不是被我屏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程序可以进入中断了,只是你的P1端口,经过一次中断后,a一直0xfe不会再变化 ...

是的    我就是这种情况  我想得到的是按下按键进入中断   松开的时候就跳出了
这需要如何改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   没有按下按键  就跳到了中断程序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仔细检查你的电路。同时也建议楼主把中断触发方式设置为边沿触发(IT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仔细检查你的电路。同时也建议楼主把中断触发方式设置为边沿触发(IT0  = 1;) ...

这个我之前也有试过   刚刚再改了   情况还是相同的

网友I:
你的帖子我本来不想发表任何言论的,一眼看上去问题一大堆!!!
unsigned   int  j=500000;你的c语言这是什么水平啊。
另外进入中断你赋一次值然后再while(1)中执行,之后值就一直没发生改变。

提个建议,c51方面的书多看一些,另外在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标志位,然后再while中延时,并清除标志位,延时是为了发生的现象肉眼可以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种情况  我想得到的是按下按键进入中断   松开的时候就跳出了
这需要如何改进呢??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if(s2==0)
{
a=0xfe;

//delay();
//a=0xff;
//delay();

}
IT0=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种情况  我想得到的是按下按键进入中断   松开的时候就跳出了
这需要如何改进呢??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IT0=0;
  if(a==0xFE)a=0x01;
  else a=0xFE;
}
这样就是按下一次灯就会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ext0() interrupt 0
{
  IT0=0;

这样是可以实现   但还是跳不出中断   还是要谢谢你  算了  结贴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实现   但还是跳不出中断   还是要谢谢你  算了  结贴吧

跳不出中断?你详细描述是什么现象啊?或者你把程序发我,你要什么效果我帮你调试下zoudejil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