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那些炒蛋的逻辑事儿

楼主(2013-11-28):
最近在调试电路,一块好的,一块待修的。发现待修的74HC14那里有点问题,于是把两块板的74HC14对调了一下,发现好的板仍然正常工作,待修的问题依旧,这就排除了IC坏的可能性。
74HC14的连接电路如下图,下面描述一下测量过程遇到的问题:

1、上电后,测量74HC14的供电电压正常,为5V;
2、测量Y处的电平,为0,正常情况下,此时A处的电平应该为高,但实际上测量到的A处电平也为0!
3、在测量A处电平后,再返回测量Y处的电平,此时Y的电平变为高,4.7V左右!
4、如果上电后先测量A处的电平,为0,再测量Y处的电平,则Y的电平必定为高,4.7V左右!

总结:先测Y---再测A,测得的电平必然都是低;         先测A---再测Y,测得电平则正常(6组的输入输出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上电后,74HC14的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是不成立的,用表笔触碰了A后,输入输出关系才成立。

虚焊的情况经过反复检查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电源的负载能力还没达到极限,因为测量供电电压都正常。请问谁遇到过这么诡异的问题吗?

网友A:
出现第2个问题,可能是IC没有工作。
能否在第3或4问题后,改变A为高电平,测试下输出是否正确。
个人感觉还是A处有问题,可能是焊接(已被楼主否决),也可能是A的输入那边有问题。
74HC14有多对输出,每个都是这样吗?

网友B:
一个非门有这么复杂,不可能

建议断开输入,直接接VCC再测试

另外可能是地线断了吧

网友C:
用两个表测,或者用双踪示波器看。

网友D:
输入端A是不是悬空了?

网友E:
果然是很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