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烧录失败

楼主(2013-11-29):
RT

PICkit3连接成功了,就是烧录这个程序不得其他没问题。但我用PICkit2烧录是正常的。
环境:MPLAB IDE v8.84
MCU:PIC12F683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7.04
Firmware type......................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3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EEData Memory
Address: 00000055 Expected Value: 000000ff Received Value: 00000001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先擦除一次再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擦除一次再试试看看。

擦除了也没用。

网友A:
在MPLAB下面更新一下KIT3的固件。

楼主:
pickit3刚买,烧其他都ok,说是程序问题,pickit2烧又可以
感觉是和E2有关系,可换其他IC又不得,真是郁闷。。、

网友B:
好像串口设置缓冲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串口设置缓冲要去掉

串口设置缓冲去掉?怎么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设置缓冲去掉?怎么整

在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器-下面找到你用的那个串口,右键->属性->高级里面设置

楼主:
没人遇见过这问题吗?

网友A:
打开MPLAB,在MPLAB下刷新一下KIT3的固件,可能是KIT3固件太新了,重刷一次看看,也许这样就和你的MPLAB版本匹配了吧。

我上次有一个KIT3也有连接问题,后来就是重刷固件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PLAB,在MPLAB下刷新一下KIT3的固件,可能是KIT3固件太新了,重刷一次看看,也许这样就和你的MPLAB版 ...

Downloading Firmware...
Downloading bootloader...
Bootloader download complete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Downloading RS...
RS download complete
Downloading AP...到这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