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DP广播

楼主(2013-11-29):
用ENC28J60网卡做了一个服务器,现在要接收软件发送的UDP广播包,现在是局域网内的所有电脑都能接收到,我的板子却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细节问题被我忽略了,网卡的过滤被我去掉了,也就是应该所有数据包都能接收到的

网友A:
  1. spi_write(ERXFCON, ERXFCON_UCEN|ERXFCON_CRCEN|ERXFCON_BCEN|ERXFCON_MCEN);
打开对应的多播和广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对应的多播和广播功能。

我按照你的写法,把那个过滤寄存器设置了还是接收不到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也就是说您的板子什么也不到,而不是光收不到广播包吧。
不然能收到单播包而收不到广播包,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设置正确的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写法,把那个过滤寄存器设置了还是接收不到是什么情况啊

不是的,单播可以收到,我都做一个服务器了,都正常,UDP的话我把广播地址255.255.255.255广播就接收不到,换成开发板的IP地址就可以,就是接收不到广播,而且广播的时候我特意看了,那个橘黄色的灯是闪烁的,闪烁的频率和我点击的搜索的频率一样,也就是有数据的。。。

网友A:
发包软件是在板子上面还是电脑呢?
收包是在应用程序中判断还是在板子的驱动中呢?
UDP广播不是光靠IP地址255.255.255.255,而且目标MAC地址也全为F (FF:FF:FF: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包软件是在板子上面还是电脑呢?
收包是在应用程序中判断还是在板子的驱动中呢?
UDP广播不是光靠IP地址2 ...

解决了,现在能收到了,想不通的是要在底层接收的到,也就是通不过ARP以及IP协议,能收到但是抓包软件抓不到这个报文,应该是不认可这个协议是UDP协议,这个什么原因啊,协议栈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