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3-11-29):
下面是一款典型的开关电路控制,我想求个大神帮忙分析下RES端对这几个MOS管的控制过程。感谢,感谢。

网友A:
这个不复杂
RES 高, Q4导通, Q3导通, 电源开
RES低, Q3,Q4截至, 电源关, Q5 导通, 泄放余电.

网友B:
也许目的是像楼上说的, 不过实际上这个目的无法达到.
RES为低的时候泄放余电是不成功的,因为Q5的源电压降落到一定值之后它就关闭了,泄放停止.

网友B:
用一个NMOS栅极和Q3接一起吧.
有点像CMOS反相器电路------在控制信号变化过程中有可能两管同时导通,说不定会烧管子.
那么最好用两个信号来控制------又好像太麻烦了点.

网友C:
一楼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NMOS栅极和Q3接一起吧.
有点像CMOS反相器电路------在控制信号变化过程中有可能两管同时导通,说不定 ...

现在的确是有Q5和Q3烧坏的现象。是因为类似CMOS反相器的情况,两管同时导通就烧了,那我这是Q5烧了 然后Q3,这个情况有别的分析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