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高精度温度控制方法

楼主(2013-11-29):
加热体控制电路,1、加热体使用交流市电,加热体是铝铸件,2、加热体控制部分采用可控硅,利用单片机IO口进行控制,3、温度采集部分铂电阻采用桥式电路,利用AD进行采集,铂电阻密封在加热体外表面。
要求在加热时精度比较高,在1℃之内,但是出现的问题是,当开启加热后,加热体内部的温度传到铂电阻的时间有延迟,造成了在开启和关闭可控硅的时候,温度有很大延迟,造成了温度的不可控情况。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求大神们多多指教。。
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法是:1、将铂电阻放置到加热体内部,进行加热体打孔,但是由于加热体内部不能打孔,所以否决。2、采用直流供电加热体,但是由于功率问题,否决。
增加PID算法的主要问题是:1、如果使用单纯的PID算法,PWM控制输出,但是真正的参数值是靠的经验值,即需要反复测试最终确定,但是当外界环境变化较大时,就会出现参数不合适的问题,严重会引起震荡。2、而要完成参数自动调节,则需要 其他的一些辅助算法,就造成了运算量很大,而且由于可变量太多,在自调节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不够成熟。

网友A:
除了足够高的采样准确性, 另外就是采用 PID 算法控制.

pjy
PI

网友B:
这种应用一般都需要用DIP算法的。另外,为了精确控温,有时需要一些散热或制冷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足够高的采样准确性, 另外就是采用 PID 算法控制.

PID算法控制,应该是已经加上了,检测温度和控制可控硅形成了一个闭环通路,但是由于可控硅部分只能进行开断,而降温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方法,目前是在加热体的外部有个小风扇,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主要问题是 例如要加热到60℃,我们在55℃的时候就关断了可控硅,但是在关闭了可控硅之后,温度还能冲到68℃左右。

pjy
比例+惯性环节的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PID算法控制,应该是已经加上了,检测温度和控制可控硅形成了一个闭环通路,但是由于可控硅部分只能进行 ...

在实际运行中风扇降温不实际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加热体部分是市电交流,而在仪器中风扇比较小,所以风扇的降温效果比较差,尤其在室温比较高的时候,降温速度很慢,如果加了大的风扇,放不到仪器中。而且在加热体的外面也做了很多保温措施,造成了风扇的作用比较小。

网友C:
如果被加热件的热容是固定的,那能量输入产生的温升是可预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实际运行中风扇降温不实际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加热体部分是市电交流,而在仪器中风扇比较小,所以风扇的 ...

感觉还是PID的参数没有调整好。

网友A: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主要问题是 例如要加热到60℃,我们在55℃的时候就关断了可控硅,但是在关闭了可控硅之后,温度还能冲到68℃左右。
这是控制里的过冲现象,  D 参数偏小, 加大应该会改善.

网友D:
呵呵,显然是PID参数未整定好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要求是37士0.5度,用了PID,由于参数不好调节和控制,最后单独给加热模块配了一路PWM,控制脉宽可比控制关断好多了,最后实验37士0.3 。

网友F:
你先去买一个现成的PID温控仪表,看看人家控制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被加热件的热容是固定的,那能量输入产生的温升是可预测的....

热容是固定的,但是由于外界温度是不固定的,而且在升温过程中产生的温度和外部温度的差值是变化的,如果用预测的值,在仪器运行过程中是会出现不可控的因素的。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主要问题是 例如要加热到60℃,我们在55℃的时候就关断了可控硅,但是在关闭了可控硅之 ...

加热体部分,是由于加热体在加热过程中,产生了惯性,内部温度传达到表面放置的温度传感器部分需要了将近2s的时间。 目前采用的是 开断式,没有采用PID式,如果采用了PID算法,但是那个降温的风扇作用由于很小,那你的意思是 在只有加热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PID算法吗,那如果超过了温度,利用自然散热,这样页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吗?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要求是37士0.5度,用了PID,由于参数不好调节和控制,最后单独给加热模块配了一路 ...

我的这个仪器要求是在0-200℃之间进行加热,你的温度传感器用的是什么呢,温度精度和温度的上下限是多少呢,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G:
来看看大神们是怎么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要求是37士0.5度,用了PID,由于参数不好调节和控制,最后单独给加热模块配了一路 ...

而且在外部温度变化时,参数是还需要再次调节吧,有没有闭环的参数调节方法呢。因为仪器在不通工作环境中,如果手动调节参数,就不大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网友F:
按照你的系统场合,如果你以前没有搞过PID温度控制,很难短时间内搞好的,建议采购一台现成的温控仪表。温度控制,复杂着呢。

网友H:
可以把加热功率分为基本加热和辅助加热,把辅助加热控制好了,惯性就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PID算法控制,应该是已经加上了,检测温度和控制可控硅形成了一个闭环通路,但是由于可控硅部分只能进行 ...

可控硅只有开关两级控制?模糊控制也至少得大、中、小等几级控制。
至少做个每秒开关几个周期的控制啊,这样有个50级加热度,PID才能发挥作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对!PID算法输出的是模拟量,而楼主看来用的是开关量,怪不得呢,呵呵,这能算PID控制吗?
其实,就象楼上说的,由于温度控制的热惯性很大(时间常数很大),所以完全可以用导通几个周波和截止几个周波的办法来模拟输出的模拟量(比如说导通2个周波截止8个周波就等效于输出的“开度”是20%)。市场上的温度控制仪表都是这样做的(甚至是继电器输出的都这样做:控制输出的导通/关断比来模拟“开度”,只要周期远小于热时间常数)。所以说只要正确使用PID,并且设置合理的参数,是完全可以做好的。

网友J:
你从微观上看,一秒钟内,可控硅也有100个加热周期啊,你再用PWM的概念去控制就行,也就是加热周期定为1秒,其中开通多少毫秒根据PID定,关键是PID要做好

网友K:
1℃的控制精度是非常容易达到的,买一个通用的温控器就能实现,不到200块。

网友L:
主要是参数不好调,我卖了pid控制的温控仪,还是有5度的过冲。

网友M:
1度精度是不难控制的啊

网友K:
你要是嫌超调过高,可以延长积分时间,或者把积分环节取消即可。但那样到达控制温度的时间就会变长。

网友N:
温度控制基本不要加D参数

网友O:
单片机控温精度可以很高。我的系统可以精确到0.1度(可控硅),0.5度(开关量)。用模糊算法自适应性很好。

网友O:
不同控温系统里的加温惯性不同或同一系统加温对象不同,PID常数变化很大,这就需要智能模糊控制。

网友P:
温度有很大延迟,造成了温度的不可控情况。

除了测量部分的精度要求外,关键是控温算法。比方常见的PID。若是大惯性迟后控制,需要用专门算法来解决。

网友Q:
PID调节中的超调现象及防超调方法:
http://www.docin.com/p-259740994.html

网友R:
好想学PID。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Q:
PID调节中的超调现象及防超调方法:
http://www.docin.com/p-259740994.html

**里的描述,适合超调比较大的情形,比如设定500度,过冲30度。
如果过冲5度,想改善很难的,对于固定场合,软件可以想办法。

网友S:
纠结,? 发热体加一个探头(粗略检测),被加热物体附近加个探头(精确),再进行运算,算法没有环境影响大(了解环境做的试验会很麻烦)。

网友T:
铝铸件本身热惯性大,不好控制。如果是对周围环境加热,可以考虑换成加热丝的。如果是对铝铸件本身温度有要求,可以考虑内部加热丝换成多段,结合PID,应该可以减小过冲。

网友U(2013-12-30):
不说加热模型就谈控温精度 真是好笑 上面那位盆友说开关量能到0.5度 我给你个1kw的加热圈接触加热 1立方厘米的铝块 你能做到0.5的绝对精度 过冲就5度以内吧 10倍精度的过冲算是合理吧 我出10w收购 控温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 不要开口就是1度0.5度甚至0.1度 还有不要把你们设备的分辨率当成精度来看 这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V:
要是想高精度,首先要有好的元件,然后运放这类的处理也要好,剩下就是pid的参数调节,整定,其实没搞过的人,不好搞的,信号与系统,,各种数学知识

网友W(2014-01-29):
同意41楼的观点,还是要根据具体应用建个比较精确的模型好些,这种大滞后的控制需要智能模糊控制或者先进控制的算法,如果要求不么高,还是直接用商用的温控器试一下。

网友X(2015-09-12):
引用 网友U:
不说加热模型就谈控温精度 真是好笑 上面那位盆友说开关量能到0.5度 我给你个1kw的加热圈接触加热 1立方厘 ...

赞一个

网友Y:
引用 楼主:
PID算法控制,应该是已经加上了,检测温度和控制可控硅形成了一个闭环通路,但是由于可控硅部分只能进行 ...

嗯。

谢谢大家!

的确如此。

其实LDO也是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对于加热器的控制。

简单的就是一个加热之后自然冷却。

LDO也是这样一个是让输出电压增大但如果降低就只能自然冷却了。

谢谢大家!

网友Z:
如果把时延克服了,什么都好搞,难在时延,导致过充就是时延造成,克报不能光在代码上改,还要在怎样将热量快速的均匀地散开,检测点与加热块之间的响应时延足够小,内置风机让空气转起来,这是一个方法,不是为了降温用的.尽量降低过冲,环路增益就不要太大,说白了,要过阻尼,就能达到平衡过渡到稳定态,不能光在电路或软件上想,多想想,执行器到传感器这段响应的时延.

网友AA:
我不懂此贴所讲的方法。但是有个想法,电阻与物体的温度有关,检测电阻的变化判定对应温度会不会缩小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