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6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11-29):
(无正文)

网友A:
LM2576 DC-DC转换电路的原理是, 开关电源.
拓扑 BUCK.
OUT引脚的二极管是续流管.
使用4148开关二极管不可以, 速度够的, 但电流不够, 介意足够电流容量的超快恢复管或者肖特基管.
感觉楼主对开关电源还很不了解, 不宜马上用这个器件设计, 先仔细看看开关电源的书籍或 LM2576 的手册. 都看明白了再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 DC-DC转换电路的原理是, 开关电源.
拓扑 BUCK.
OUT引脚的二极管是续流管.

真的谢谢你,请问肖特基二极管吗 MBRA340T3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 DC-DC转换电路的原理是, 开关电源.
拓扑 BUCK.
OUT引脚的二极管是续流管.

谢谢您,请问MBRA340T这种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吗。因为我是在改进别人的电路图,他们使用了一个稳压二极管,结果过热。

网友A:
MBRA340T    3.0 A, 40 V 管子, 应该不成问题
你先得算出工作电流来, 再选型, 可以选择最合适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