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的RCD吸收回路电阻电容位置

楼主(2013-11-29):
我想请教一下.我用UC3843这种电流控制芯片来做BOOST电路,我看到TI的典型应用电路中,吸收回路是并联在MOS管漏极和地之间的,而另一个资料介绍flyback吸收回路时,明确提出,吸收回路要放在MOS管漏极和源极之间。请问,RCD到底该放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A:
自己分析一下两种拓扑的工作原理和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B:
实际上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另一个资料”考虑的更细致一点,避免Power MOS turn on的时候snubber capacitor放电产生尖峰触发CS保护。
IC一般内置前沿消隐或外置消隐电路,基本可以避开此尖峰,直接接到地也可以。
====================================================
LZ把“另一个资料”共享了吧。。。:lol

网友C:
资料不错     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网友D(2014-01-26):
请问下,这个电路有两个吸收电路。。为什么要两个,一个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E:
不知道,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