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子基础问题 9014 VEBO耐压

楼主(2013-11-29):
请大家看图片中这样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因为VEBO电压会有9V,而9014 VEBO耐压是5V

网友A:
这个电路,Vbe约为0.6V,而且和VEBO没有什么关系。
VEBO是EB结加反向电压的极限参数

网友B:
Vebo是负的

网友C:
什么情况VEBO有9V?

网友D:
eb结反偏的时候,你这里不会反偏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啦,基础没学好

网友E:
:funk:看不懂 小菜鸟看不懂

网友F:
不知他想干什么

网友G:
基础的东西,就好比小学就是加减乘除,中学就是代数几何函数,大学就是微积分。

网友H: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安全.....

网友H:
电压10V,不高. 没有大的电流通道, 不管怎么折腾, 管子都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