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解码

楼主(2013-11-29):
一个红外遥控器,不知道是什么编码格式,用红外接收器加个单片机,每50us采样得到的信息通过串口发送到机器,再excel画个图

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按钮
现在已经能够解码了,但不知道这是什么编码?
另外我没有示波器,苦逼

网友A:
红外编码一般由引导码,功能码,其他编码合成的,各个部分划分分析一下就ok了。

网友B:
俺这两天正在玩12键遥控解码, 哈哈, 你碰巧了, 每2个窄脉冲构成1个"0"位, 这句话很重要, 但很多手册都含糊其词, 你收到的数据码" 00000011", 需解读为 " 0001" , 才能贯通全部密钥. 俺折腾了2天才悟明白,晕

硬件编码地址为 1001 1011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两天正在玩12键遥控解码, 哈哈, 你碰巧了, 每2个窄脉冲构成1个"0"位, 这句话很重要, 但很多手册都含 ...

呵呵,我知道t叔会来拯救我的,我是把电平高低分为三个周期来解码的
(两个低电平周期,一个高电平周期)作为0,一低两高为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这两天正在玩12键遥控解码, 哈哈, 你碰巧了, 每2个窄脉冲构成1个"0"位, 这句话很重要, 但很多手册都含 ...

这个说明敲得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知道t叔会来拯救我的,我是把电平高低分为三个周期来解码的
(两个低电平周期,一个高电平周期) ...

你看下遥控器用什么芯片编的码,好对症下药. 市面上大多用2262系列的, 也有用8Pin的EV1527,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