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半主机模式可以,单独运行程序跑不动

楼主(2013-11-29):
IDE是keil MDK 4.72
主要是试下 ADC,UART,和GPIO(用一个按键控制3个LED)
在半主机模式下能正常运行
关闭半主机模式, 在retarget.c去掉这条,#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在startup_NUC1xx.s 中SEMIHOSTED       SETL    {FALSE}
TEST.C(我的应用程序) 加入#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去掉所有的printf  重新编译生成 HEX 用ICP烧录到APROM 选择从APROM启动.
断开NULINK和目标板的连接,单独给目标上电,但程序跑不动 (三个LED始终是亮的)

楼主:
代码不做任何改动,连接NULINK,能跑起来(LED受控了)WDT也是禁止的.

网友A:
楼上好热心,又见到你了

楼主:
复位电路没问题,在debug模式能跑说明RESET没有被强制下拉成低电平.我用按键RESET,用表打RESET为低. 刚从代理商拿了一块新目标板,烧好后,ADC,UART,GPIO测试都正常.上块板是在淘宝上买的.调UART时收发都不成功.最后才发现MAX232的V+脚电容的另一端接GND了.因为这个板了浪费我两天时间,真是不值得.开发工具最还是找代理商拿吧.我就是个教训

网友B:
学习了lz怎样排除问题的手段

网友A:
细心最重要

网友C(2014-01-20):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没问题,在debug模式能跑说明RESET没有被强制下拉成低电平.我用按键RESET,用表打RESET为低. 刚从代 ...

某宝的东西说真的,不靠谱啊,你白折腾了

网友A:
开发工具还是找代理商吧,代理商靠谱

网友D(2014-03-30):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用ISD9160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E(2017-01-19):
楼主可以告诉我怎么在keil中打开半主机模式吗

网友:
分步调试,楼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