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BUS HOUND 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29):
例程里面表示数据上传了,枚举有数据。为什么后面发到PC的数据就抓不到呢。

网友A(2013-12-31):
你的是BUSHOUND那版?没有见过哦

网友B:
USB 应该是用IN OUT和CONTROL类型包

网友C:
bus hound大约是工作于驱动程序层,对于不成功的通信可能无法捕捉,被底层过滤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s hound大约是工作于驱动程序层,对于不成功的通信可能无法捕捉,被底层过滤掉了。 ...

can u confirm it ? I need the answer despera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