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想这种封装有简易PCB画法吗??

楼主(2013-11-29):
想这种封装有简易PCB画法吗??

网友A:
你要如何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如何简易?

比如用封装向导画??

网友B:
6个焊盘的事情,分分钟就搞定了啊

网友C:
对着图 画一下很快的。

楼主:
嗯嗯,我一菜鸟谢谢指点

网友D:
这还要再怎么简单啊???

网友E:
;P和我以前一样,老是喜欢“偷懒”,不爱自己画封装,喜欢用别人的,但有一次打板中招之后,几乎都是自己画封装了

网友F:
看你的图片,你不是装了dxp么?这样的元件可以利用封装向导完成。
元件类型选择应该DPAK。

网友G:
每一个电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库,自己的封装库就是这么慢慢积累下来的,如果老是想用别人的,那中招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H:
一个画原理图画PCB图的工程师,怎么会没有自己的LIB呢?

网友I:
菜鸟来围观,这两天正学DXP

网友J:
这个还复杂啊。自己动手解决

网友K:
给别人画你放心吗?

网友L:
LP wizard 有固定的TO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图片,你不是装了dxp么?这样的元件可以利用封装向导完成。
元件类型选择应该DPAK。 ...

恩恩,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谢谢点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P wizard 有固定的TO系列

嗯嗯,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一个电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库,自己的封装库就是这么慢慢积累下来的,如果老是想用别人的,那中招是常有的事 ...

嗯嗯,谢谢指导!!

网友M:
在封装库里按照人家的规格建就好了啊 ,简单点就是几个焊盘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