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其于stm8的温度采集显示系统程序

楼主(2013-11-29):
rt,要求(1)        温度测量范围  0 - 99℃。
(2)        温度分辨率±1℃。
(3)        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
(4)        使用键盘输入温度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温度超出范围时候报警。(报警温度不需要保存)

网友A:
课程设计,最好自己做

网友B:
总体来说  较简单
自己搞搞吧

网友C:
现在不是有很多室温控制器,随便弄个来看看就行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楼主自己多思考下哦~

网友E:
慢慢来,多看些资料,然后多想想。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