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3-11-29):
输入一个字符串   例: 5*(12-3)+3;
如何将字符串中 数字 与 符号相分离,使得对该字符串读取 每次得到一个 数或一个 符号
第一次 数字:5
第二次 符号:*
第三次 符号:(
第四次 数字:12
....

网友A:
愿意使用算法的话我建议写一个栈。全部入栈后,奇数次和偶数次pop的分别是数字和符号,或者相反。
当然也可以使用vector,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B:
先建栈,然后把元素全部压进去,然后开始逐一读取,建议数组缓冲区,如果是字符,输出,如果是数字,进入数组缓冲区,如果下一个还是数字,继续放进去(当然要按照先后秩序),如果下一个是字符, 则将数组里面的数字取出来,输出,然后将字符继续输出。依次类推。。。。

网友C:
从输入流提取token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