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异常问题

楼主(2013-11-29):
tc, TI, sql, IO, ce
try
{
    class_a *p = new class_a();//可能有异常
    。。。
    p->xx();//数据库接口,可能有异常
    。。。
}
catch(SQLException &sqlex)
{
}
catch(exception &ex)
{

}
catch(...)
{
}
return ;

我要区分上面两种异常,new的异常怎么捕获呢?

网友A:
catch (bad_alloc const&) 放在最上面.

网友B:
new一般抛出的是std::bad_alloc异常

网友C:
new的异常其实是个悖论

new都能抛异常,整个运行环境早就不像样了,估计也catch不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ew一般抛出的是std::bad_alloc异常

一般会抛出异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ew的异常其实是个悖论

new都能抛异常,整个运行环境早就不像样了,估计也catch不住了。 ...

分析的很深刻

网友F:
不知所云的啊,我很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