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IAR库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我使用的是STM8L系列的单片机,我看到教程上有很多说库......而且一下直接将库复制到自己的工程下使用,我有一下问题:
1,这些库从哪里来的,官方的么....从哪下载...
2,如何选择识别出自己芯片的库文件啊........
3,我只在IAR看到一些头文件,至于库文件没有看到啊......

另外还有关于STVD的,我也是按照教程上去做,怎么就没有找到库.....这些库从哪里下载的.....

楼主:
人呢........都去哪里了...

网友A:
官网上肯定是有的

网友B: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 ... amp;resourcetype=SW

下载:STSW_STM8069
这就是STM8的库。其它的代码,你也可以在里面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artNumberSearchPage&levelid=SC1244&parent ...

这个库是IAR用的么......STVD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artNumberSearchPage&levelid=SC1244&parent ...

使用库的时候,还需要加这个芯片的头文件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库是IAR用的么......STVD可以用么??

你给的链接是STM8S的,我自己下载了STM8L的....

网友C:
5楼的是STM8S/A 的库,STM8L的是STSW_STM8016。库是通用的在IAR和STVD上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给的链接是STM8S的,我自己下载了STM8L的....

我在IAR使用库的时候怎么提示这个错误啊....貌似我选择芯片了啊...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8L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8l15x.h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的是STM8S/A 的库,STM8L的是STSW_STM8016。库是通用的在IAR和STVD上都可以用

我在IAR使用库的时候怎么提示这个错误啊....貌似我选择芯片了啊...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8L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8l15x.h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的是STM8S/A 的库,STM8L的是STSW_STM8016。库是通用的在IAR和STVD上都可以用

还有...我看教程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库名字是:stm8s_conf.h,怎么我始终木有发现这个文件...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配置文件吧....

网友C:
打开stm8l15x.h 去掉相应型号的注释。
在Project\STM8L15x_StdPeriph_Templat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stm8l15x.h 去掉相应型号的注释。
在Project\STM8L15x_StdPeriph_Template里面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