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这条线叫什么

楼主(2013-11-29):
这大概是用于RS485通信时的终端电阻,不知道具体叫什么,没法采购,求高手解答

楼主:
就是大家都怎么解决485通信时,末端电阻问题

网友A:
杜邦线,好像与RS485通信没有关系,主要用于硬件测试、调试!

网友B:
放个2PIN 2.54间距的插针啊,放个终端电阻,
再加个调帽即可,用的时候插上
线叫“杜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2PIN 2.54间距的插针啊,放个终端电阻,
再加个调帽即可,用的时候插上
线叫“杜邦线” ...

因为信号从板上出来后要传给好多通信设备,我们都把这个终端电阻连在最后一个通信设备的通信线上,这样对吗???听你的意思好像是直接放在板上,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是连在最后一个板子上的
最后一个设备,调试的时候开盖,插上调帽,不是很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连在最后一个板子上的
最后一个设备,调试的时候开盖,插上调帽,不是很方便吗?
...

恩,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