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13-11-29):
原先的铺铜是没有问题的,我修改了点东西,重新铺铜以后图中还有其他多处地方就没有连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铺铜 线宽 间距的设置引起,
楼主根据飞线 手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 线宽 间距的设置引起,
楼主根据飞线 手工不上

我看rule没有改变 为啥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 线宽 间距的设置引起,
楼主根据飞线 手工不上

在请教个问题,这个作为板卡固定孔的的地方 为啥老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提示好像是线与过孔的线距问题,我改成0了为什么还是这样报警。

网友B(2014-06-11):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这个作为板卡固定孔的的地方 为啥老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提示好像是线与过孔的线距问题,我 ...

改成负数估计就好了  我就改过负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rule没有改变 为啥会这样呢

rule没有改变但是你的线动了啊  所以可能某一个地方的间距改变了  就不符合你原有的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