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金升阳 总线CAN/RS485/RS232协议接口隔离收发模块

楼主(2013-11-29):
                                     金升阳 总线CAN/RS485/RS232协议接口隔离收发模块

产品简介
CAN/RS485/RS232隔离收发模块是集收发芯片、隔离芯片和高效DC/DC隔离电源于一体的接口隔离收发模块。即一个模块可以取代过去需要“收发芯片+隔离芯片/光耦+隔离电源”才能实现的隔离收发方案,极大地简化了电路设计。
产品应用
工业总线上各个设备之间实现互联通信,均可采用CAN/RS485/RS232隔离收发模块,同时满足收发和隔离的功能。已广泛应用与汽车、轨道交通、纺织、智能监控、智能电表等行业。

产品特点
1. 更小体积>>>>一般客户采用集成方案体积会大25%以上
2. 更低功耗>>>>针对每个类型进行了专门的电源设计
3. 更可靠的长期稳定性设计>>>>长期可靠性上,采用磁电隔离的芯片要远比光耦的好
4. 更高端口防护能力>>>>针对端口做专门的防护设计
5. 完整可靠性测试验证>>>>七大可靠性平台系统
6. 完整的EMC防护电路推荐>>>>专门的EMC推荐电路可供客户实现更高的防护级别

样品申请、资料下载
1、 样品申请:http://www.mornsun.cn/simpleApplication/Apply.aspx
2、技术手册:http://www.mornsun.cn/product/SubChannel.aspx?channelid=12

网友:
图片都看出来信号隔离的。

网友:
应该比其他的232产品要好很多的。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网友B:
金升阳的品质   应该比较给力   话说   最近用的模块还是很多的

网友C:
可惜购买不方便。
正在用zlg的RSM232,淘宝就有的买
而且RSM232电源3~5.5V都可以。金升阳这个范围太窄。

网友D:
产品线越做越多了

网友E:
隔离做的好。

网友E:
这个防止干扰能力应该很强的。

网友E:
金升阳的产品性能提高真快。

网友:
好好啊啊哈节哀节哀哈哈哈

网友A(2014-01-05):
远程传输还得485的

网友A:
用在监控控制上。

网友F:
现在比较流行信号隔离。

网友F:
外部干扰肯定能杜绝么?

网友G(2014-05-06):
你好!我现在使用的是贵公司的485模块,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串口信号分成两路一路给Rs485模块,另外一路给光耦,现在两者单独连接单片机都能发能收,两者并上串口之后Rs485能发能收,光耦能发但接收低电平被抬高了,低电平不能到零附近,去掉485的RXD线,光耦就正常了,为啥485模块会影响光耦传输串口信号,而485的确不会受光耦影响,是不是485内部结构引起的?我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主机串口

主机串口

主机与从机2通讯

主机与从机2通讯

从机1发给主机

从机1发给主机

主机发给从机1

主机发给从机1

网友H(2014-07-07):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现在使用的是贵公司的485模块,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串口信号分成两路一路给Rs485模块,另外一路给 ...

您好,这是由信号的接口类型决定的,应该使用了H型的模块。我司的485模块信号输出采用的是推挽输出,默认不接收信号时输出高电平。由于两路都是采用同一个串口,因此光耦输出端的信号就会被我司的485模块控制而不能正常接收。而光耦输出端由于是OC门加上拉电阻输出,正常处于上拉状态,因此不会影响我司的推挽输出方式。该问题的解决方法为在RXD信号输出端接信号MOS管加上拉电阻使信号输出成为类似OC门的形式就可以了。注意接一个MOS管相当于一个反相器,要使信号保持不变可以接两个。或者也可以使用我司的TD301D485模块,只是通信速率需要控制在9.6Kpbs及其以内的范围。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时间很久了

网友:
产品应该不错

网友I:
很久远的 题目了

网友J(2014-12-12):
模块最高速度可以到多少? 200M距离、8节点时。价格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