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FO输入数据48位。但是软核是32位的,怎么把他拆分成两个24

楼主(2013-11-29):
怎么把他拆分成两个24位的输出,我打开FIFO的ip核没找到啊

网友A:
FIFO是没有办法拆分的,只有RAM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是没有办法拆分的,只有RAM可以

谢谢,以解决,写了个逻辑把输出的数据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