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金升阳QAW系列—大功率IGBT驱动器专用模块电源

楼主(2013-11-29):
                                       金升阳QAW系列—大功率IGBT驱动器专用模块电源

QAW系列是专为IGBT驱动器而设计的DC-DC模块电源,输出功率为4.8W。该产品具有输出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及自恢复能力,可广泛用于通用变频器、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不间断电源(UPS)、电焊机等。

产品选型
系列号
输入电压
(VDC)
输出电压正(VDC)
输出电压负(VDC)
输出电流
效率
空载输入电流
最大容性负载
9-18
+15
-9
±200mA
85%
16mA
1000μF
18-36
+15
-9
±200mA
85%
8mA
1000μF
产品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2:1)
● 效率高达85%
● 隔离电压3000VDC
● 短路保护
● 输出过压保护
● 工作温度:-40℃~+85℃
●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 IGBT 驱动器专用稳压电源模块

技术手册链接:http://www.mornsun.cn/product/SubChannel.aspx?channelid=13

网友:
高温下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A:
金升阳的产品线没想到这么丰富的

网友B(2014-04-01):
有个问题:±200mA是否足够呢?一般大电流的IGBT,我们希望驱动电流比较大,比如能到1A,2A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200mA是否足够呢?一般大电流的IGBT,我们希望驱动电流比较大,比如能到1A,2A等等 ...

1A。2A是峰值吧。平均功率没这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A。2A是峰值吧。平均功率没这么大的。

嗯,意思就是峰值能否持续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意思就是峰值能否持续长时间

能否长时间。要看你的电容容量大小呢。

网友D:
金升阳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不过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F:
很早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