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 与DMA 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哪位高人帮忙看一下。
单通道AD转换,数据通过DMA存放在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指向的SRAM中。
现在的现象是AD可以正确采集数据,也可以从AD的数据寄存器中读到正确数据。

问题是:DMA中的数据只有低8位(数据与AD数据寄存器中的一致),高8位的数据为0。
哪位高人帮忙看一下程序,哪里有问题。

程序如下: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vu16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0];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oid adc_init(void)
{

  //  DMA configuration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使能ADC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ADC时钟分频 72/8 = 9M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single channel use this mod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239.5+12.5)/9=28us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开启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新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重新校准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换成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换成DMA_InitStructure.DMA_M ...

vu16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10];  数组名已表示地址

网友C:
如果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是你存放数据的数组的话,你应该听2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换成DMA_InitStructure.DMA_M ...

改了只有依然只有一半的数据。
(ui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也是一半的数据。
地址指针应该已经只向正确位置,否则一半数据也得不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得到一半的数据。

楼主:
问题已解决。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1);

网友D(2014-07-0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1);

(u32)(ADC1_DR_Address+1)
这样的话,外设地址变成了0x4001244D,效果和0x4001244c应该是一样的才对。